我车里的阅读灯小孩误开启造成亏电,有什么方法可以改造解决

楼主(2020-02-29):
我车内阅读灯是自己改的LED灯板,效果倒是挺亮的。悲催的是小孩喜欢在后排乱动乱按,误操作打开了后排的阅读灯,下车未及时察觉,时不时造成电瓶亏电趴窝无法动弹。

我的设想是:给LED板上加一个通电后延时关闭的电路,在每次打开阅读灯后,若忘记关闭,延时一段时间自动熄灭,即使开关未关也会熄灭,延时最好是20分钟-30分钟。下次关闭开关再打开,又可以点亮LED灯。

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本人不懂单片机,但也可以尝试,望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好办,你有开发板或者最小系统板吗?超简单的程序

网友B:
单片机很新潮?为什么动不动就单片机?加个延迟电路而已、、

网友C:
LED灯板,本来功率就不大,不应该是电瓶亏电的原因;阅读灯,多数车会自动关闭,有的是锁车后延时关闭,有的是超过30分钟后自动关闭。

网友A:
如图,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里,把继电器接P1^0,单片机用stc52rc最小系统(记得焊晶振,焊法过于基础我就不赘述),led就是灯泡,可以按需要调整电路图。
功能:闭合S1,立即点亮灯泡,断开S1或者工作20分钟,都会自动断开灯泡。实测除灯泡外,工作电流14.6毫安。

电气原理图

电气原理图

程序包

网友D:
马家搜索"自动断电开关DC12V触摸延时开关"即可找到

网友E:
没必要单片机,简单的延时电路就可解决

网友F:
现在汽车的电脑系统应该在遥控锁车后关闭阅读灯,您那是什么车,询问下是不是能够升级车的电脑板来解决问题,延时关闭倒是也可以,本身这个灯白天没有用,晚上又不建议用,取消不用了也罢。延时电路可以用555时基电路做一个延时电路,网上电路多的是。

网友G:
想法很好,可以实现。1是用延时电路,NE555要找低功耗的,要不是用MOS管搭个电路。
2是用单片机,一定要低功耗的,如MSP430、PIC类的。

网友H:
这个简单,你加一个按键,按键检测写一个程序连按几下可以亮,买那种防止误触的带保护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