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DHT11数字温湿度传感器源程序 带注释

楼主(2020-02-29):
stm32 MCU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sys.h"
#include "stdio.h"

u8 buf[5]={0};   //u8 uint8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配置优先级
void delay_us(uint32_t n)
{
        while(n--)
        {
                SysTick->CTRL = 0;                         //关闭系统定时器
                SysTick->LOAD = 168;         //决定了延时时间,假如这里是延时1us,计数值为168(前提时钟源为168MHz)

                SysTick->VAL = 0;                         //清空标志位

                SysTick->CTRL = 5;                        //使用PLL作为时钟源,并让系统定时器工作

                while ((SysTick->CTRL & 0x00010000)==0);//等待系统定时器减到0,CTRL寄存器的COUNT标志位置位

                SysTick->CTRL = 0;                         //关闭系统定时器

        }
}

void delay_ms(uint32_t n)
{
        while(n--)
        {
                SysTick->CTRL = 0;                         //关闭系统定时器
                SysTick->LOAD = 168000;         //决定了延时时间,假如这里是延时1ms,计数值为168000(前提时钟源为168MHz)

                SysTick->VAL = 0;                         //清空标志位

                SysTick->CTRL = 5;                        //使用PLL作为时钟源,并让系统定时器工作

                while ((SysTick->CTRL & 0x00010000)==0);//等待系统定时器减到0,CTRL寄存器的COUNT标志位置位

                SysTick->CTRL = 0;                         //关闭系统定时器

        }

}

//重定义fputc   file     putchar()  printf
int fputc(int ch,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return ch;
}
void usart1_init(void)
{

        //使能端口A的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串口1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配置端口A的引脚,为复用功能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GPIO_Pin_10;//9 10号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增加输出电流,也会增加功耗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引脚最大的工作速度为100MHz,速度越快,功耗就越高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没有上下拉电阻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端口F

        //将PA9和PA10引脚连接到串口1硬件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9,GPIO_AF_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1);

        //配置串口1的参数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8位数据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1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支持数据收发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使能串口1工作
        USART_Cmd(USART1,ENABLE);

        //配置串口1中断的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串口1的中断号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3;//抢占优先级0x0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3;                //响应(子)优先级0x0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串口1的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使能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

void usart3_init(uint32_t baud)
{

        //使能端口B的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串口3的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配置端口B的引脚,为复用功能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11;//10 11号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功能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引脚最大的工作速度为100MHz,速度越快,功耗就越高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没有上下拉电阻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端口F

        //将PB10和PB11引脚连接到串口3硬件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3);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1,GPIO_AF_USART3);

        //配置串口3的参数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aud;                                                //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8位数据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1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支持数据收发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使能串口3工作
        USART_Cmd(USART3,ENABLE);

        //配置串口3中断的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串口3的中断号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3;//抢占优先级0x0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3;                //响应(子)优先级0x0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串口1的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使能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3,USART_IT_RXNE,ENABLE);
}

int dht11_init(void)
{
        int t=0;
        int i=0,j=0;
        u8 d=0;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G, ENABLE);

        //配置端口G的引脚,为复用功能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9号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增加输出电流,也会增加功耗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引脚最大的工作速度为100MHz,速度越快,功耗就越高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没有上下拉电阻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端口G

        PGout(9)=0;
        delay_ms(20);
        PGout(9)=1;
        delay_us(30);

        //配置端口G的引脚,为复用功能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9号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增加输出电流,也会增加功耗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引脚最大的工作速度为100MHz,速度越快,功耗就越高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没有上下拉电阻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端口G

        while(PGin(9))
        {
                t++;
                delay_us(1);
                if(t>1000)
                {
                        return -1;
                }
        }

        t=0;
        while(PGin(9)==0)
        {
                t++;
                delay_us(1);
                if(t>100)
                {
                        return -2;
                }
        }

        t=0;
        while(PGin(9))
        {
                t++;
                delay_us(1);
                if(t>100)
                {
                        return -3;
                }
        }

        for(i=0;i<5;i++)
        {
                d=0;
                for(j=7;j>=0;j--)
                {
                        t=0;
                        while(PGin(9)==0)
                        {
                                t++;
                                delay_us(1);
                                if(t>100)
                                {
                                        return -4;
                                }
                        }

                        delay_us(40);

                        if(PGin(9))
                        {
                                d|=1<<j;

                                t=0;

                                while(PGin(9))
                                {
                                        t++;
                                        delay_us(1);
                                        if(t>100)
                                        {
                                                return -5;
                                        }
                                }
                        }
                }
                buf[i]=d;
        }

        //结束通信,延时100us忽略掉
        delay_us(100);

        //计算校验和
        d = buf[0]+buf[1]+buf[2]+buf[3];

        if(d!=buf[4])
                return -6;
        return 0;
}

void usart3_send_str(int8_t *pbuf)
{

        while(*pbuf!='\0')
        {
                USART_SendData(USART3,*pbuf++);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USART_FLAG_TXE)==RESET);
        }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d;

        //检测是否有接收到数据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SET)
        {

                //接收数据
                d=USART_ReceiveData(USART1);

                //将接收到的数据返发给串口1
                //usart1_send_bytes(&d,1);
                USART_SendData(USART1,d);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XE)==RESET);

                //清空标志位,告诉CPU,已经完成中断请求,可以处理新的数据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
}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d;

        //检测是否有接收到数据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USART_IT_RXNE) == SET)
        {

                //接收数据
                d=USART_ReceiveData(USART3);

                if(d==0x41)
                {
                        PFout(9)=!PFout(9);
                }

                printf("%c",d);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3,USART_IT_RXNE);
        }
}

int main(void)
{
        int ii;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G, ENABLE);

        //配置PG9引脚,为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9号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增加输出电流,也会增加功耗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引脚最大的工作速度为100MHz,速度越快,功耗就越高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没有上下拉电阻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端口F

        PGout(9)=1;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F, ENABLE);

        //配置PG9引脚,为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9号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增加输出电流,也会增加功耗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引脚最大的工作速度为100MHz,速度越快,功耗就越高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没有上下拉电阻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端口F
        usart1_init();
        usart3_init(9600);

        while(1)
        {
                ii=dht11_init();
                printf("ii=%d  T=%hhd.%hhd,H=%hhd.%hhd\r\n",ii, buf[2],buf[3],buf[0],buf[1]);
                delay_ms(6000);
        }

}

网友A(2020-06-04):
文件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