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八路抢答器按下抢答键时蜂鸣器响声断断续续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2-29):
按下抢答键时有时蜂鸣器能嘟的响一秒,有时断断续续的,这是为什么,是我的电路设计有问题还是程序有问题,有没有大神指点下。

网友A:
是仿真时的现象,还是实物时的现象?如果有声音的话,仿真时出现是程序问题,实物时可能是程序,可能是电路,可能两者都有

网友B:
你好!
在单片机和三极管之间加个 1K 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在单片机和三极管之间加个 1K 电阻试试

我想问下问什么要这样加电阻,我试了下,加了之后蜂鸣器没有声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仿真时的现象,还是实物时的现象?如果有声音的话,仿真时出现是程序问题,实物时可能是程序,可能是电路 ...

是仿真时的问题,实物还没做,您能帮我看看我上面的按键检测程序有问题吗。单片机检测到p1.0输入低电平,表示按键1被按下,然后蜂鸣器响1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在单片机和三极管之间加个 1K 电阻试试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我按下按键之后移动鼠标导致的蜂鸣器响声断断续续,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仿真时的现象,还是实物时的现象?如果有声音的话,仿真时出现是程序问题,实物时可能是程序,可能是电路 ...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我按下按键之后移动鼠标导致的蜂鸣器响声断断续续,谢谢。

网友C:
仿真时最好别乱点电路图中其他地方,有时会出错,仿真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