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7V 3000F超级电容充电问题

楼主(2020-02-29):
手头上只有一个24V5A的开关电源,串了一个电阻恒流5A充电,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等充电到2.7V停止充电应该不会损坏电容吧?
还有就是12V10A和24V5A电源,功率都是120W,给电容充满电时间上是一样的吗?

网友A:
1、只要充电电压不超过2.7V不会损坏电容。
2充电时间与充电电流成比例,两个电源如充电电流相同充满时间一样的。

网友B:
弄一个几百瓦的环形变压器,用2.5平方的电线在变压器次级绕几圈,然后通过大电流整流桥后得到合适的电压给2.7V大电容充电,电流够大冲得快!

网友C:
超级电容充电限流吧,你这连图片都不发不知道怎么解答

网友D:
限流的同时必须限压,电压高了会损坏电容。

网友E:
1,电阻不能降压,电阻不能降压,电阻不能降压
2,当电流为5A的时候,在电阻上的压降大约在9V左右,电阻的功率为45W,有的烙铁功率是30W的,你可以想象一下电阻的发热量
3,如果你会画板,BQ24640,BQ24650,这两个充电IC你可以选其中的一个,自己画一个充电板
BQ24640是专用的超级电容充电IC(这个IC我没有用过,效果不好说)
BQ24650是太阳能充电IC,在超级电容上一样的可以用,(这个IC我用过,效果很好,我有现成的电路文件,有能力可以自己打板来试一下)
超级电容是一个能量很大的玩意,千万不要想当然的去试一下这样,又去试一下那样的,很危险

网友F:
不一样,12V10A的电源用来充你这个法拉电容速度比24V5A快一倍。

网友G:
如果你能准确控制好充电电压当然可以,不过估计手动是做不到的,不是充的电压高于2.7就是低于2.7。还有你选择的电阻算算消耗在电阻上的功耗会很大,瞬间就可以烧红,理论可以,但实际不能这么做。
至于第二个问题,你的意思是要把电压直接接到电容上吗?如果是,那恭喜你,你可以把这个电容当爆竹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