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3320 MSP430驱动程序

楼主(2020-03-01):
#include "main.h"
uint8   nLD_Mode = LD_MODE_IDLE;                //        用来记录当前是在进行ASR识别还是在播放MP3

unsigned char  ucRegVal;
unsigned char ucHighInt;
unsigned char ucLowInt;

/*****************************************
函数功能 ;LD3320外部中断初始化P1_6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LD3320_EXTERINT_Init()
{
  P1SEL&=~BIT6;
  P1DIR&=~BIT6;
  P1REN|=BIT6;
  P1OUT|=BIT6;
  P1IES|=BIT6;
  P1IE|=BIT6;
  P1IFG&=~BIT6;
}
/*****************************************
函数功能 ;LD3320控制端口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LD3320_Port_Init()
{
    P7OUT|=(BIT3+BIT4+BIT5+BIT6+BIT7);
    P7REN|=(BIT3+BIT4+BIT5+BIT6+BIT7);
    P7DIR|=(BIT3+BIT4+BIT5+BIT6+BIT7);
    DIR_LD_CS_OUT;
    DIR_LD_CLK_OUT;
    DIR_LD_DI_OUT;
    DIR_LD_DO_IN;
    DIR_LD_RST_OUT;
    DIR_LD_SPIS_OUT;
}
/*****************************************
函数功能 ;LD3320  SPI通信测试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Test_Information()
{
    //测试读写是否正常
        LD_reset();
      LD_ReadReg(0x06);
      LD_WriteReg(0x35, 0x33);
      LD_WriteReg(0x1b, 0x55);
      LD_WriteReg(0xb3, 0xaa);
      nAsrRes=(LD_ReadReg(0x35));
      nAsrRes=(LD_ReadReg(0x1b));
      nAsrRes=(LD_ReadReg(0xb3));

      //测试寄存器初始值是否正常
             LD_reset();
      nAsrRes=(LD_ReadReg(0x06));
      nAsrRes=(LD_ReadReg(0x06));
      nAsrRes=(LD_ReadReg(0x35));
      nAsrRes=(LD_ReadReg(0xb3));
}
/*****************************************
函数功能 ;LD3320写函数
入口参数:address   LD3320地址
          dataout   LD3320数据
出口参数:无
******************************************/
void LD_WriteReg( unsigned char address, unsigned char dataout )
                {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command=0x04;
                        CLR_LD_CS;//打开片选
                         __delay_cycles(500);
                         ///////////////////////写命令
                         for(i=0;i<8;i++)
                         {
                             if ((command & 0x80)>0)
                                 SET_LD_DI;
                             else
                                 CLR_LD_DI;
                             __delay_cycles(500);
                             CLR_LD_CLK;
                             command = (command << 1);
                              __delay_cycles(500);
                              SET_LD_CLK;
                         }
                         /////////////////////写地址
                          for(i=0;i<8;i++)
                         {
                             if ((address & 0x80) >0)
                                 SET_LD_DI;
                             else
                                 CLR_LD_DI;
                             __delay_cycles(500);
                             CLR_LD_CLK;
                             address = (address << 1);
                              __delay_cycles(500);
                              SET_LD_CLK;
                         }
                         //////////////////////写数据
                          for(i=0;i<8;i++)
                         {
                             if ((dataout & 0x80) >0)
                                 SET_LD_DI;
                             else
                                 CLR_LD_DI;
                             __delay_cycles(500);
                             CLR_LD_CLK;
                             dataout = (dataout << 1);
                              __delay_cycles(500);
                              SET_LD_CLK;
                         }

                          __delay_cycles(500);
                     SET_LD_CS;//关闭片选

                }
/*****************************************
函数功能 ;LD3320读函数
入口参数:address   LD3320地址
出口参数:datain    LD3320读出的收据
******************************************/
unsigned char LD_ReadReg( unsigned char address )
                {
                        un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datain =0 ;
                        unsigned char command=0x05;
                        CLR_LD_CS;//打开片选
                         __delay_cycles(2000);
                        ///////////////////////写命令
                         for(i=0;i<8;i++)
                         {
                             if ((command & 0x80)>0)
                                 SET_LD_DI;
                             else
                                 CLR_LD_DI;
                             __delay_cycles(2000);
                             CLR_LD_CLK;
                             command = (command << 1);
                              __delay_cycles(2000);
                              SET_LD_CLK;
                         }
                         /////////////////////写地址
                          for(i=0;i<8;i++)
                         {
                             if ((address & 0x80) >0)
                                 SET_LD_DI;
                             else
                                 CLR_LD_DI;
                             __delay_cycles(2000);
                             CLR_LD_CLK;
                             address = (address << 1);
                              __delay_cycles(2000);
                              SET_LD_CLK;
                              __delay_cycles(2000);
                         }
                         /////////////////////读数据
                         DIR_LD_DO_IN;
                         for(i=0;i<8;i++)
                         {
                             datain = datain << 1;
                             CLR_LD_CLK;
                              if(LD_DO)  datain|=0x01;
                              __delay_cycles(200);
                              SET_LD_CLK;
                              __delay_cycles(200);
                         }
                     __delay_cycles(2000);
                     SET_LD_CS;//关闭片选
                     return datain;
                }

/*****************************************
函数功能 ;LD3320复位函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
void LD_reset()
{

        SET_LD_RST;
        __delay_cycles(200);
        CLR_LD_RST;
        __delay_cycles(200);
        SET_LD_RST;
        __delay_cycles(200);

            CLR_LD_CS;
        __delay_cycles(200);
        SET_LD_CS;
        __delay_cycles(200);
}

void LD_Init_Common()
{
        LD_ReadReg(0x06);
        LD_WriteReg(0x17, 0x35);
        __delay_cycles(200);
        LD_ReadReg(0x06);

        LD_WriteReg(0x89, 0x03);
        __delay_cycles(200);
        LD_WriteReg(0xCF, 0x43);
        __delay_cycles(200);
        LD_WriteReg(0xCB, 0x02);

        /*PLL setting*/
        LD_WriteReg(0x11, LD_PLL_11);

        LD_WriteReg(0x1E,0x00);
        LD_WriteReg(0x19, LD_PLL_ASR_19);
        LD_WriteReg(0x1B, LD_PLL_ASR_1B);
         LD_WriteReg(0x1D, LD_PLL_ASR_1D);
        __delay_cycles(2000);

        LD_WriteReg(0xCD, 0x04);
        LD_WriteReg(0x17, 0x4c);
        __delay_cycles(200);
        LD_WriteReg(0xB9, 0x00);
        LD_WriteReg(0xCF, 0x4F);
        LD_WriteReg(0x6F, 0xFF);
}
void LD_Init_ASR()
{
        nLD_Mode=LD_MODE_ASR_RUN;
        LD_Init_Common();

        LD_WriteReg(0xBD, 0x00);
        LD_WriteReg(0x17, 0x48);
        __delay_cycles(200);

        LD_WriteReg(0x3C, 0x80);
        LD_WriteReg(0x3E, 0x07);
        LD_WriteReg(0x38, 0xff);
        LD_WriteReg(0x3A, 0x07);

        LD_WriteReg(0x40, 0);
        LD_WriteReg(0x42, 8);
        LD_WriteReg(0x44, 0);
        LD_WriteReg(0x46, 8);
        __delay_cycles(200);
}

// Return 1: success.
unsigned char LD_Check_ASRBusyFlag_b2()
{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flag = 0;
        for (j=0; j<10; j++)
        {
                if (LD_ReadReg(0xb2) == 0x21)
                {
                        flag = 1;
                        break;
                }
                __delay_cycles(200);
        }
        return flag;
}
/************************************************************************
功能描述:         启动ASR
入口参数:        none
返 回 值:         none
其他说明:        none
**************************************************************************/
void LD_AsrStart()
{
        LD_Init_ASR();
}
// Return 1: success.
unsigned char LD_AsrRun()
{
        LD_WriteReg(0x35, MIC_VOL);
        LD_WriteReg(0x1C, 0x09);
        LD_WriteReg(0xBD, 0x20);
        LD_WriteReg(0x08, 0x01);
        __delay_cycles(20000);
        LD_WriteReg(0x08, 0x00);
        __delay_cycles(20000);

        if(LD_Check_ASRBusyFlag_b2() == 0)
        {
                return 0;
        }

        LD_WriteReg(0xB2, 0xff);
        LD_WriteReg(0x37, 0x06);

        __delay_cycles(20000);
        LD_WriteReg(0x1C, 0x0b); //配置麦克风做为输入信号
        //LD_WriteReg(0x1C, 0x07); //配置双通道音频信号做为输入信号
        LD_WriteReg(0x29, 0x10);

        LD_WriteReg(0xBD, 0x00);
        //EX0=1;
        return 1;
}

/************************************************************************
功能描述:添加关键词,此处为用户修改部分
调用函数:
入口参数:
返回函数:
**************************************************************************/
// Return 1: success.
//        添加识别关键词语,开发者可以学习"语音识别芯片LD3320高阶秘籍.pdf"中关于垃圾词语吸收错误的用法
unsigned char LD_AsrAddFixed()
{
unsigned char k, flag;
        uint8 nAsrAddLength;
         //uint8 code sRecog[4][20] = {"","kai fa ban yan zheng", "dai ma ce shi","jian cha wan bi"};        /*添加关键词,用户修改*/
         unsigned char  sRecog[4][20] = {"","wo shi", "ce shi cheng gong ","jian yan wan bi"};
     unsigned char  pCode[4] = {0,CODE_KFBYZ, CODE_DMCS, CODE_JCWB};        /*添加识别码,用户修改*/
        flag = 1;
        for (k=0; k<4; k++)
        {

                if(LD_Check_ASRBusyFlag_b2() == 0)
                {
                        flag = 0;
                        break;
                }

                LD_WriteReg(0xc1, pCode[k] );
                LD_WriteReg(0xc3, 0 );
                LD_WriteReg(0x08, 0x04);
                __delay_cycles(2000);
                LD_WriteReg(0x08, 0x00);
                __delay_cycles(2000);

                for (nAsrAddLength=0; nAsrAddLength<20; nAsrAddLength++)
                {
                        if (sRecog[k][nAsrAddLength] == 0)
                                break;
                        LD_WriteReg(0x5, sRecog[k][nAsrAddLength]);
                }
                LD_WriteReg(0xb9, nAsrAddLength);
                LD_WriteReg(0xb2, 0xff);
                LD_WriteReg(0x37, 0x04);
        }
    return flag;
}

/************************************************************************************/
//        RunASR()函数实现了一次完整的ASR语音识别流程
//        LD_Init_ASR() 函数实现了ASR初始化
//        LD_AsrAddFixed() 函数实现了添加关键词语到LD3320芯片中
//        LD_AsrRun()        函数启动了一次ASR语音识别流程
//
//        任何一次ASR识别流程,都需要按照这个顺序,从初始化开始进行
/************************************************************************************/
unsigned char RunASR()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asrflag=0;
        for (i=0; i<5; i++)                        //        防止由于硬件原因导致LD3320芯片工作不正常,所以一共尝试5次启动ASR识别流程
        {
                LD_AsrStart();
                __delay_cycles(20000);
                if (LD_AsrAddFixed()==0)
                {
                        LD_reset();                        //        LD3320芯片内部出现不正常,立即重启LD3320芯片
                        __delay_cycles(20000);                        //        并从初始化开始重新ASR识别流程
                        continue;
                }
                __delay_cycles(20000);
                if (LD_AsrRun() == 0)
                {
                        LD_reset();                        //        LD3320芯片内部出现不正常,立即重启LD3320芯片
                        __delay_cycles(20000);                        //        并从初始化开始重新ASR识别流程
                        continue;
                }
                asrflag=1;
                break;                                        //        ASR流程启动成功,退出当前for循环。开始等待LD3320送出的中断信号
        }

        return asrflag;
}

/************************************************************************
功能描述: 获取识别结构
调用函数:
入口参数:
返回函数:
**************************************************************************/
unsigned char LD_GetResult()
{
        return LD_ReadReg(0xc5 );
}

void ProcessInt0(void)
{
        uint8 nAsrResCount=0;

        //EX0=0;
        ucRegVal = LD_ReadReg(0x2B);
        LD_WriteReg(0x29,0) ;
        LD_WriteReg(0x02,0) ;
        if((ucRegVal & 0x10) &&
                LD_ReadReg(0xb2)==0x21 &&
                LD_ReadReg(0xbf)==0x35)                        /*识别成功*/
        {
                nAsrResCount = LD_ReadReg(0xba);
                if(nAsrResCount>0 && nAsrResCount<=4)
                {
                        nAsrStatus=LD_ASR_FOUNDOK;
                }
                else
            {
                        nAsrStatus=LD_ASR_FOUNDZERO;
                }
        }                                                                                                    /*没有识别结果*/
        else
        {
                nAsrStatus=LD_ASR_FOUNDZERO;
        }

  LD_WriteReg(0x2b, 0);
  LD_WriteReg(0x1C,0);/*写0:ADC不可用*/

        LD_WriteReg(0x29,0) ;
        LD_WriteReg(0x02,0) ;
        LD_WriteReg(0x2B,  0);
        LD_WriteReg(0xBA, 0);
        LD_WriteReg(0xBC,0);
        LD_WriteReg(0x08,1);         /*清除FIFO_DATA*/
        LD_WriteReg(0x08,0);        /*清除FIFO_DATA后 再次写0*/

        //EX0=1;

}

void Init_CLK(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 关看门狗
  P5SEL     |= 0x0C                                       ; // 端口功能选择振荡器
  UCSCTL6   &= ~XT2OFF                                    ; // 振荡器使能
  // UCSCTL6   |= XCAP_3                                     ; // 设置内部负载电容
  UCSCTL3   |= SELREF_2                                   ; // FLLref = REFO
  UCSCTL4   |= SELA_2                                     ; // ACLK=REFO,SMCLK=DCO,MCLK=DCO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 清除 XT2,XT1,DCO 错误标志
    SFRIFG1 &= ~OFIFG                                     ;
  }while(SFRIFG1&OFIFG)                                   ; // 检测振荡器错误标志
  UCSCTL6   |= XT2DRIVE0 + XT2DRIVE1                      ; // XT2 驱动模式 24~32MHz
  UCSCTL4   |= SELS_5 + SELM_5                            ; // SMCLK = MCLK = XT2
}

MSP430 源程序.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