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1单片机的内存可以做模糊PID控制算法么

楼主(2020-03-01):
求助,51单片机上是否可以做用于湿度控制的模糊PID控制算

网友A:
PID是一种算法,和你用什么单片机没有关系,无非就是51处理起来运算速度可能较其他单片机慢罢了。

网友B:
可以。
传统的PID控制器很难调整参数以获得合适的特性。 相反,模糊逻辑控制器更容易调整参数,因此模糊控制器可提供更好的性能。 研究表明,模糊逻辑控制器在较小的微控制器上可以比常规微控制器更好地运行,因为它们比常规PID控制器需要更少的计算能力和资源(例如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是一种算法,和你用什么单片机没有关系,无非就是51处理起来运算速度可能较其他单片机慢罢了。

谢谢!

网友C:
PID控制和模糊控制,这都是可大可小的算法。如果只想做个简单的恒温控制那肯定没问题。如果想做电机控制那肯定就不行了。控制频率太高的话,可能中断里的算法还没跑完,下个中断就来了。另外算法里需要缓存大量变量的话,可能内存也不够

网友D:
PID的计算并不会太复杂,使用单片机完全可以满足,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需要采用适当的数据频率,毕竟太快了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以。
传统的PID控制器很难调整参数以获得合适的特性。 相反,模糊逻辑控制器更容易调整参数,因此模糊控 ...

老哥   能从你那里多了解一些模糊pid的知识吗

网友F:
可以的  就是速度慢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