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这是用单片机定时器控制跑马灯程序,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楼主(2020-03-01):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void main(void)
{
        u8 led;
        u8 cnt;
        u8 num;

        TMOD=1;
        TH0=0XB8;    //20ms
        TL0=0X00;
        TR0=1;        //定时器开启

        led=0xfe;
        num=8;
        while(num>0)
        {
                if(1==TF0)
                {
                        TF0=0;
                        TH0=0XB8;
                        TL0=0X00;
                        cnt++;
                        if(cnt>=50)
                        {
                                cnt=0;
                                P2=led;
                                led=led<<1;                //左移
                                led=led|0x01;
                                num--;
                                if(num==1)
                                {
                                         num--;                 //8个led移动完毕,跳出while循环
                                }
                        }
                }
        }

        num=8;
        while(num>0)                                 //烧录到开发板,现象也只运行的上面一段while循环
        {
                if(1==TF0)                                //调试到这里就进不去if判断了,为什么?
                {
                        TF0=0;
                        TH0=0XB8;
                        TL0=0X00;
                        cnt++;
                        if(cnt>=50)                //1s移动一次
                        {
                                cnt=0;
                                P2=led;
                                led=led>>1;                //右移
                                led=led|0xfe;
                                num--;
                                if(num==1)
                                {
                                         num--;
                                }
                        }
                }
        }
}

网友A:
楼主的核心错误在这一条 led=led|0xfe; 如果改成 led=led|0x80; 右移后最高位补1就可以正常显示。但总体来说程序结构明显不合理。初始化完成以后所有程序都要约束在主循环while(1)中运行。改这样试试: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led P2 //宏定义led=P2

void main(void)
{
        u8 cnt,num;

        TMOD=1;
        TH0=0XB8;    //20ms
        TL0=0X00;
        TF0=0;
        TR0=1;       //定时器开启
        led=0xfe;

        while(1)
        {
                if(TF0)
                {
                        TF0=0;
                        TH0=0XB8;
                        TL0=0X00;
                        cnt++;
                        if(cnt>=50)
                        {
                                cnt=0;
                                if(led==0xfe)
                                {
                                        num=1;
                                }
                                if(led==0x7f)
                                {
                                        num=0;
                                }
                                if(num==1)
                                {
                                        led=led<<1|0x01;
                                }
                                if(num==0)
                                {
                                        led=led>>1|0x80;
                                }
                        }
                }
        }
}

楼主:
为啥表情包变这样了……,跪求大佬帮帮忙

网友B:
为啥你不直接用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么?你这种用查询的方式不断查询TF0着实没有必要,在中断服务函数里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你整个程序没有while(1),走一遍main就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核心错误在这一条 led=led|0xfe; 如果改成 led=led|0x80; 右移后最高位补1就可以正常显示。但总体来 ...

非常感谢,我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你不直接用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么?你这种用查询的方式不断查询TF0着实没有必要,在中断服务函数里想写 ...

我想先用定时器写一遍,再加中断,这两我刚学,都不太熟练,非常感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