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LCD1602密码锁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3-01):
显示让输入密码:1314
密码输入正确,绿灯亮,否则,红灯亮。
源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able[]="INPUT PASSWORD:";
uchar table1[]="*";
uchar table2[]="Mission Success!";
uchar table3[]="Forgot Password?";
uchar new[4];
uchar password[]={1,3,1,4};//原始码
sbit P30=P3^0;
sbit P31=P3^1;
sbit P35=P3^5;
sbit P36=P3^6;
uchar k=0;
uchar j=0;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m,s;
for(m=0;m<ms;m++)
{
for(s=0;s<1141;s++);
}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写指令
{
P30=0;
P2=com;
delay(1);
P31=1;
delay(1);
P31=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写数据
{
P30=1;
P2=dat;
P31=1;
delay(1);
P31=0;
}
void jiaodui()//密码校对
{
uchar i=0;
while(password[i]==new[i])
{
i++;
if(i==4)break;
}
if(i==4)
{
P36=1;//开锁
write_com(0X80+0X40);
delay(5);
for(i=0;i<17;i++)
{
write_dat(table2[i]);
delay(20);
}
}
else//密码错误
{
j++;
if(j==3)
{    P35=1;
write_com(0X80+0X40);
delay(5);
for(i=0;i<16;i++)
{
write_dat(table3[i]);
delay(20);
}
while(1);
}
else if(j!=3)
{
k=0;
write_com(0X80+0X40);
}
}
}
uchar key_press()//检查是否有按键按下
{
uchar i;
P1=0Xf0;
delay(20);
i=P1;
if(i==0Xf0)
{
return 0;
}
else
{
return 1;
}
}
void key_scan()//确认所按按键的具体位置,及对应数据
{
uchar key,i=0X7F,j;
delay(10);
if(key_press())
{
do{
i=(i<<1)|(i>>7);
P1=i;
key=P1;
j=key&0Xf0;
}while(j==0XF0);
while(key_press());
switch(key)
{
case 0X7E:
key=0;break;
case 0XBE:
key=1;break;
case 0XDE:
key=2;break;
case 0X7D:
key=3;break;
case 0XBD:
key=4;break;
case 0XDD:
key=5;break;
case 0X7B:
key=6;break;
case 0XBB:
key=7;break;
case 0XDB:
key=8;break;
case 0X77:
key=9;break;
case 0XB7:
key=10;break;
case 0XD7:
key=11;break;
}
if(key<10)
{
new[k]=key;k++;
write_dat(table1[0]);
}
else if(key==11) jiaodui();
else if(key==10)
{
k=0;
write_com(0X80+0X40);
}
}
}
void main()
{
uint i;//,j;
P30=1;
P31=0;
P35=0;
P36=0;
write_com(0X38);
delay(5);
write_com(0X01);
delay(5);
write_com(0x0f);
delay(5);
write_com(0x80+0x00);
delay(5);
for(i=0;i<15;i++)
{
write_dat(table[i]);
delay(20);
}
write_com(0Xc0);
delay(5);
while(1)
{
if(key_press())
{
key_scan();
}
}
}

网友A(2021-06-07):
程序做的很好,赞

网友B:
请问这个源码有带详细注释么

网友C(2021-07-07):
请问我还可以在这一个单片机上连接时钟吗

网友D(2021-11-27):
这个板子我有,有时间下载看看,谢谢。

网友E(2022-05-27):
功能虽然简单了点,值得参考,谢谢分享.

网友F(2022-09-07):
怎么我把代码编译后,烧入单片机就直接开锁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