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PWM+L293d控制直流电机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
左侧开关减速,右侧加速。l293d芯片驱动直流电机

单片机源代码:

#include<reg51.h>
#define Tpwm 0xfc18//PWM周期对应的计数值1ms,基于12MHz晶振
unsigned int duty[]={0,/*0*/
0xff9c/*100us*/,0xff38/*200us*/,0xfed4/*300us*/,\
0xfe70/*400us*/,0xfe0c/*500us*/,0xfda8/*600us*/,\
0xfd44/*700us*/,0xfce0/*800us*/,0xfc7c/*900us*/,\
0xfc18/*1000us*/};//PWM高电平时间
unsigned char i=0;
sbit P32 = P3^2;
sbit P33 = P3^3;
sbit PWMOUT = P2^0;
sbit PWMIN1 = P2^1;
sbit PWMIN2 = P2^2;
bit flag = 1;//PWM输出电平状态,1为输出高电平时间,0为输出低电平时间
void delay10ms(int n);
void  main(void)
{
  PWMOUT = 0;//初始化L293D ,停止电机
  PWMIN1 = 0;
  PWMIN2 = 1;
  EA = 1;  //开总中断
  IT0 = 1;  //中断方式为跳变
  IT1 = 1;
  EX0 = 1;  //打开外部中断0
  EX1 = 1;  //打开外部中断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TMOD = 0x01; //设置定时方式
  while(1)  //等待中断
  {
  /*在此可以实现其它任务*/
  }
}
//10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10ms(int n)
{
    int i=0,j;
  while(n--)
  {
     for(i=0;i<10;i++)
     {
          for(j = 0; j < 125; j++);
      }
  }
}
void keySpeeddownISR() interrupt 0 //按键中断服务程序
{
  EA = 0;   //关中断
  delay10ms(2);  //延时消抖
  if (!P32)    //确认按键按下,滤除键盘抖动干扰
  {//减少PWM高电平时间
   if(i>0)
    i--;
   if((TR0=1) && (i == 0))
   {
    TR0 = 0;
    PWMOUT = 0;
   }
  }
  EA = 1;
}
void keySpeedupISR() interrupt 2 //按键中断服务程序
{
  EA = 0;   //关中断
  delay10ms(2);  //延时消抖
  if (!P33)    //确认按键按下,滤除键盘抖动干扰
  {//增加PWM高电平时间
   if(i<=10)
    i++;
   if((TR0 == 0) && (i > 0))
   {//启动PWM,电机顺时针旋转
    PWMIN1 = 0;
    PWMIN2 = 1;
    PWMOUT = 1;
    TH0 = duty[i]>>8;
    TL0 = duty[i]&0xff;
    TR0 = 1;
    flag = 1;
   }
  }
  EA = 1;
}
void T0ISR()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EA = 0;   //关中断
  if(flag)
  {//高电平时间结束,输出低电平补齐PWM周期
   PWMOUT = 0;
   TH0 = (65535-(duty[i]-Tpwm))>>8;
   TL0 = (65535-(duty[i]-Tpwm))&0xff;
   flag = 0;
  }else
  {//周期结束
   PWMOUT = 1;
   TH0 = duty[i]>>8;
   TL0 = duty[i]&0xff;
   flag = 1;
  }
  EA = 1;
}

网友A(2020-04-22):
正好用到  谢楼主

网友B(2022-06-16):
按哪个建是停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