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用电子手轮内部电路图?

楼主(2020-03-01):
如图!请问电子手轮内部工作原理是否与此图相似?简单4线的电子手轮!电子手轮与普通齿形霍尔编码器是否是一样的原理与输出波形?可否用齿形霍尔编码器做一个代替电子手轮的东西?不长久使用!做实验!如果可用!编码器输出AB线是否直接接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脉冲+】和【脉冲-】?请高级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A:
编码器输出AB线是正交信号,不能直接接到驱动的脉冲+-上

网友B:
电子手轮本质上是一个增量式编码器,输出AB相脉冲…直接把这个脉冲给步进电机,理论上可以实现,你注意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