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 write=0; //写24c02的标志 这一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3-01):
请问 bit write=0;    //写24c02的标志 是做什么,谢谢大家

网友A:
作标志所用,比如 write=0,可能就是数据还没保存过,write=1就是保存过了。具体是否如此还得看具体的代码才知道。

网友B:
bit write=0;    bit 定义一个位变量,名称write,初值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