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串口调试问题

楼主(2020-03-01):
用虚拟 串口软件配置com1、com2,在protues上做串口调试,com1分配给 protues上串口COMPIM ,com2用串口助手的串口。无法实现串口数据收发,请问问题处在哪里。虚拟串口com1、com2相互可以接受收据。希望大神指点下。

#include <reg52.h>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void main()
{
    ConfigUART(9600);
while (1)
   {
     while (!RI);
     RI = 0;
     SBUF = SBUF + 1;
     while (!TI);
     TI = 0;
   }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
   SCON = 0x50; //??????????1
   TMOD &= 0x0F; //????T1 ?????λ
   TMOD |= 0x20; //????T1 ???2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T1 ?????
   TL1 = TH1; //????????????
   ET1 = 0; //???T1 ?ж?
   TR1 = 1; //???T1
}

网友A:
个人建议不要直接使用COM1和COM2端口,要新添加虚拟COM3和COM4端口,然后再进行调试。

网友A:
新添加COM3和COM4端口试试,应该可以仿真调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添加COM3和COM4端口试试,应该可以仿真调试了。

我电脑com3.com4是物理端口,com1、com2是加的虚拟端口

网友B:
单片机的晶振设置正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晶振设置正确了吗?

晶振设置11.0592M

网友C:
你好!
1、单片机晶振用11.0592MHz
2、串口波特率要一致 9600
3、就要看你的程序是不是对了

网友D:
你的程序没有开启总中断和串口中断
EA = 1;
ES = 1;
这两句添上
单片机晶振用11.0592MHz
串口波特率要一致 9600

网友E:
您去看一下我另外一个帖子里面的电路图。需要加两个非门。(前提是您的代码没有错哦!)http://www.51hei.com/bbs/dpj-180566-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添加COM3和COM4端口试试,应该可以仿真调试了。

用虚拟口com3.com4试了下,EA=1也加上了,程序目的数据加1返回来,感觉单片机没起作用,,好像单纯相互接受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