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源改3.3V供电遇到问题

楼主(2020-03-01):
原有一台仪表,用ATMEGA8-16PI芯片(电压5V主频16M),想改成3.3V供电,主频16M不变,帮忙换那款同类芯片合适,谢谢。

网友A:
先看看这个这个仪表采用的芯片是否支持3.3供电,如果可以的话就直接接,否则可以考虑充电宝上的升压电路

网友B:
个人建议用LM1117芯片,把5V电源转换成3.3V电源供电。

网友C:
没有可替换的。实在要用3.3v工作电压就使用ATMEGA8L-8MI超频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用LM1117芯片,把5V电源转换成3.3V电源供电。

忘了说明,改单节锂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可替换的。实在要用3.3v工作电压就使用ATMEGA8L-8MI超频试一试。

我手上有一片ATMEGA8L-16PI,电压降到3V后,主频16M不变,还能正常运行,查样本无此型号,问那个宝买的那家店,没发过货,奇怪!!!
估计手上ATMEGA8L-16PI是二手货,是ATMEGA8A-PU擦了改印型号。
请问ATMEGA8A-PU超频可靠吗?

网友D:
锂电+充电宝小板。输出还是5V  升压问题,充电问题,电池保护问题全部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电+充电宝小板。输出还是5V  升压问题,充电问题,电池保护问题全部解决。

谢谢!

网友E:
如果只是改动电源,建议添加升压电路,这是最节省时间工作量的办法。

网友F:
ATMEGA 16可能可以在3.3V和16 MHz下运行,但可能会过热或出现其他问题。 数据表说,如果电源电压为3.3V,则应以8MHz运行。

网友G:
看型号紧跟的字母,表示电压工作范围。带“L”:2.7-5.5V;不带“L”:4.5-5.5V

楼主:
因为是仪表,担心升压后波纹干扰,先搞个泵电荷升压芯片试试,看看情况如何再说

网友H:
要考虑到ATMEGA8设置的掉电电压值,如果无程序在手,保守来看就加个升压电路,34063那些很常用

网友I:
个人建议用LM1117

网友J:
用TB,有5V充放电一体模块。

楼主:
PS3120A无电感升压5V200MA,电路简单,使用合适,没有试过?
手上有不少34063,感觉外围电路有点复杂,不太想用

网友K:
你只是arduino用的吧,你先看看支不支持3.3v供电  不行直接加个升压电路也可以的

网友L:
你改芯片,不如上X宝,买一块升压板,这样方便,我经常是这做的。

网友M:
原本要5V供电,现在要3.3V供电,请用升压芯片将3.3V升压到5V后进行供电,TI有专用的升压芯片

网友N:
用3.3v工作电压就使用ATMEGA8L-8MI超频试一试

楼主:
谢谢各位支招,决定升压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