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讲解原理图中的header是啥,图中的header是干嘛的

楼主(2020-03-01):
求讲解header是啥,图中的header是干嘛的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唉,真不知要怎么说了,实物你看看吧

网友B:
这图不知楼主从哪里抄来的,原作者也是半瓶醋,不会找元件也不会自己画,胡乱用连接器的图代替排阻、LCD等元件,在这图中的header是图库中连接器的默认标号,所以就出现header2、header9、......。

网友C:
Header 在电路中一般表示插针连接器。
如果Header后直接跟数字 x ,则表示该连接器有 x 列插针;
如果Header后不仅有数字 x 还有数字 2 ,则表示该连接器为双排 x 列插针。
如果Header最后一位是字母 H ,则表示该排针为90°转角插针。

网友D:
Header2是插座,Header9是10K的排阻,Header16是16脚1602液晶屏

网友E:
header表示插头插座等端头,但我看在您的电路图这有排阻,LCD液晶屏的意思。

网友F:
连接件,估计原作者是认为pcb的封装尺寸一样,将LED、排阻都用这个代替了

网友G:
是下载程序用的,连接USB转TTL烧写器。

网友H:
就是那个可以拓展的座子,带引脚的

网友I:
header表示插头插座等端头

网友J(2021-04-22):
我好想知道这个封装图是怎么画?!!!

网友K:
Header 就是一个接口, 连接器之类的

网友L:
插头的意思。英文就是接头的意思。

网友M:
Header 就是一个接口, 没有别的意思,你看你需要的器件是什么接口,就用什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