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驱动直流电机和直接用线桥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20-03-01):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线桥是什么?这个东西大家都懂吗?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给你回答问题

网友B:
批量生产驱动芯片里的驱动模块参数一致性更好把握,集成度也更高。但是成本会高些

网友C:
L298具有双H桥,可同时驱动两个直流电动机。 L298可以控制速度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