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鱼买的T12焊台拆机

楼主(2020-03-01):
咸鱼买的T12焊台拆解,铝合金外壳,挺漂亮的
1.3寸oled,STM32主控

拆解

拆解

待机

待机

关机

关机

网友A:
多少钱?几秒可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几秒可焊?

¥188,要了2个刀和1个烙铁架。4秒左右

网友A:
感觉很不错,我搜的大部分好是这个价,准备入手一个,但要用20V电池无绳可用。刀头好象贵一些,原装进口的19~25元(二手),用了好多年刀,最方便的头。

网友B:
不用开关电源加锂电池更好用

网友C:
楼主 应该连你笔记本上的那套螺丝刀也一块晒晒    那也是一套不错的工具      同款

网友D:
康华光数字电子技术,楼主是通信工程的吗?admin不要删除我的帖子,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同专业的

网友E:
国产的就是便宜,像韩国的要2、3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康华光数字电子技术,楼主是通信工程的吗?admin不要删除我的帖子,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同专业的

还有郑君里信号与系统

网友F:
进来见识见识,外观不错,里面一般一般,散热片蛮大的。

网友G(2020-08-11):
小元件用不错,大的焊点还是不如高频的!

网友H(2020-10-09):
这个看着不错,高大上

网友I:
想做一个双电源切换的T12 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J(2020-11-12):
看起来开关电源板没有连接pe地线,可能会有感应电产生,我也买过类似的t12量测烙铁头有30v ac

网友K(2020-12-22):
内部的电源没有固定,感觉不牢靠

网友L(2021-02-05):
还不错,在白菜白光里面,作者还是有水平的那一种。PE接烙铁头,把Y电容的漏电给隔离开了。但是还不如线性变压器原副边中间接地的处理方式,静电会缓释,比直接接地好得多。

网友M:
4秒就可用啦,好东东

网友N(2021-03-14):
T12以前家叫白菜白光,现在也不是白菜价了,现在玩510的挺多

网友O(2021-04-26):
现在的T12很不错,咸鱼自己买的,就是感觉头子有点问题,机器没啥问题

网友P(2022-03-15):
这 手工 工艺 太差了  ;;;;;

网友Q(2022-10-14):
T12日常焊接够用。只要不焊接大面积的没问题。大面积焊接用UN,虽然贵了点。比T12强多了

网友R:
买配件自己组装就行,我就组装了一个挺好用。

网友S(2022-11-20):
还过得去

网友T:
引用 网友L:
还不错,在白菜白光里面,作者还是有水平的那一种。PE接烙铁头,把Y电容的漏电给隔离开了。但是还不如线性 ...

有没有可能,他的电源不是他设计的,是外面买的模块?

网友U:
4秒可焊接,太快了,普通烙铁要半分钟。

网友V:
感觉挺小巧的

网友W(2025-05-27):
不错,这价格直接买高频的更理想!

网友X:
电源板歪着,对强迫症er来说很不友好啊;这空间,应该足够改装动力锂电池,可以移动使用。

网友Y(2025-08-01):
电源板歪着,对强迫症er来说很不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