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简单问题,求帮助

楼主(2020-03-01):
大神们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程序显示已经烧录进去我自己焊的芯片了  但是好像没有读取到  就像我就写个p36=0;(P36P37我接了10k的上拉电阻)但是电表显示是高电平  而且其他P3引脚都是高的

网友A:
硬件上你上拉电平了,软件改低电平没用,软件是再硬件的基础上执行的,51的IO口悬空默认是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上你上拉电平了,软件改低电平没用,软件是再硬件的基础上执行的,51的IO口悬空默认是高电平

但是好像 学习板上也是这样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上你上拉电平了,软件改低电平没用,软件是再硬件的基础上执行的,51的IO口悬空默认是高电平

但是单片机的驱动能力不够必须上拉个电阻呐

网友B:
你看下你的引脚工作状态,软件设置的是什么模式?需要输出模式下修改引脚为低电平才有变化。如果输入模式,你这么修改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C:
一般默认情况下51单片机除了P0口没有上拉其他口都是标准双向口,自带上拉。你这个情况得看你上拉电阻多少,标准51单片机灌电流最大5ma,stc的20ma。电阻过小你还设置输出低电平会过流烧坏,而且测量时也是高电平。

网友D:
你最好点个灯看看闪烁啊什么的正不正常

网友E:
芯片端口外围加上拉电阻。因端口内阻很大,在没有负载情况下不论程序咋执行应该都是高电平

网友F:
片端口外围加上拉电阻。因端口内阻很大,在没有负载情况下不论程序咋执行应该都是高电平

网友G:
程序是无法控制单片机IO口的高低的,只能读取IO口的高低比如  if(P3^6==0),如果你想让p36口置地只能采取接地的方式,因为单片机IO口默认都是高电平。

网友H:
51单片机除了P0口外,不用再加上拉电阻的,另外看程序是输入输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你的引脚工作状态,软件设置的是什么模式?需要输出模式下修改引脚为低电平才有变化。如果输入模式, ...

请问怎么看是输入还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默认情况下51单片机除了P0口没有上拉其他口都是标准双向口,自带上拉。你这个情况得看你上拉电阻多少, ...

电阻已经是10k了

网友I:
51单片机只有P0需要加上拉电阻,剩下的不用再加,否则会出问题

网友J:
51单片机只有P0口要接排阻,而且P36给低电平要表示为P3^6=0;P36编译器识别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