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电源板无输出电压

楼主(2020-03-01):
查到电源板变压器初级测得直流300v电,到次级出来测不出电压,不知道是不是我测得方法有问题,次级的七根抽头用表测都是与地相通的这个正常吗?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开关变压器线圈次级电阻非常小,对地测量电阻为0是正常的,不是你测量方法的问题

网友A:
此种情况一般是开关管损坏,或者开关管的脉冲控制器停振

网友A:
重点检查小一点的那块散热片下的元器件,其中有一个是开关管

网友B:
个人建议可以去看看保险管烧坏了没,这个一般有保险管的。

网友C:
检查驱动信号和开关管  大部分都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小一点的那块散热片下的元器件,其中有一个是开关管

好的,我去测开关管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