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可调电源开箱及拆机

楼主(2020-03-01):
前面板是塑料的,其他面都是钣金的,开机的声音太大了!最大缺点就是重,然后是开机声音太大!

开箱中

开箱中

开箱中

开箱中

开箱中,上面是端子

开箱中,上面是端子

开箱中,泡沫碎了

开箱中,泡沫碎了

本体,金属外壳,挺重的

本体,金属外壳,挺重的

试机

试机

拿掉外壳,感觉变压器占了80%的重量

拿掉外壳,感觉变压器占了80%的重量

侧面

侧面

网友A:
重是因为不是开关电源类,巨大的工频变压器,低效率、大重量。

网友B:
良心企业,这样大的变压器不多见了

网友C:
我有一个跟楼主的几乎一模一样,变压器初级烧了,换了一个限制变压器,还有那个长长的多脚开关接触不良,电压调不到30V了,电流和电压也不稳定,大电流就嗡嗡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跟楼主的几乎一模一样,变压器初级烧了,换了一个限制变压器,还有那个长长的多脚开关接触不良,电 ...

有的可调电源有温度继电器,超过50°才会启动风扇,风扇不转的话几乎没有声音

网友D:
可调电源真好,是因为它真材实料,是因生产它的企业为客户着想,企业追求的是品质。而现在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这种理念、这种品质,在技术上追求精益求精,品质上追求服务至上。不对之处,请批评指正,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