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超声波车位系统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3-01):
在proteus中通过3个超声波检测距离实现对车位剩余数量的检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以后unsigned char就可以用uchar代替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dis_temp=50;
uint Margin;
uint cwA,cwP,cwS;

sbit LcdRs_P   = P2^7;                // 1602液晶的RS管脚
sbit LcdRw_P   = P2^6;                // 1602液晶的RW管脚
sbit LcdEn_P   = P2^5;                // 1602液晶的EN管脚
sbit Trig_P    = P2^2;                // 超声波模块的Trig管脚
sbit Echo_P    = P2^3;                // 超声波模块的Echo管脚
sbit Trig_A    = P2^0;                // 超声波模块的Trig管脚
sbit Echo_A    = P2^1;                // 超声波模块的Echo管脚
sbit Trig_S    = P1^6;                // 超声波模块的Trig管脚
sbit Echo_S    = P1^7;                // 超声波模块的Echo管脚

/*********************************************************/
// 毫秒级的延时函数,time是要延时的毫秒数
/*********************************************************/
void DelayMs(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112;j++);
}

/*********************************************************/
// 1602液晶写命令函数,cmd就是要写入的命令
/*********************************************************/
void LcdWriteCmd(uchar cmd)
{
        LcdRs_P = 0;
        LcdRw_P = 0;
        LcdEn_P = 0;
        P0=cmd;
        DelayMs(2);
        LcdEn_P = 1;
        DelayMs(2);
        LcdEn_P = 0;
}

/*********************************************************/
// 1602液晶写数据函数,dat就是要写入的数据
/*********************************************************/
void LcdWriteData(uchar dat)
{
        LcdRs_P = 1;
        LcdRw_P = 0;
        LcdEn_P = 0;
        P0=dat;
        DelayMs(2);
        LcdEn_P = 1;
        DelayMs(2);
        LcdEn_P = 0;
}

/*********************************************************/
// 1602液晶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Init()
{
        LcdWriteCmd(0x38);        //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口
        LcdWriteCmd(0x0C);        //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WriteCmd(0x06);        // 地址加1,当写入数据后光标右移
        LcdWriteCmd(0x01);        // 清屏
}

/*********************************************************/
// 液晶光标定位函数
/*********************************************************/
void LcdGotoXY(uchar line,uchar column)
{
        // 第一行
        if(line==0)
                LcdWriteCmd(0x80+column);
        // 第二行
        if(line==1)
                LcdWriteCmd(0x80+0x40+column);
}

/*********************************************************/
// 液晶输出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PrintStr(uchar *str)
{
        while(*str!='\0')
                        LcdWriteData(*str++);
}

/*********************************************************/
// 液晶输出数字
/*********************************************************/
void LcdPrintNum(uint num)
{
        LcdWriteData(num/100+0x30);                                // 百位
        LcdWriteData(num%100/10+0x30);                // 十位
        LcdWriteData(num%10+0x30);                                // 个位
}

/*********************************************************/
// 计算测到的距离
/*********************************************************/
uint GetDistanceP(void)
{
        uint sp;                                        // 用于记录测得的距离

        TH0=0;
        TL0=0;

        Trig_P=1;                                        // 给超声波模块一个开始脉冲
        DelayMs(1);
        Trig_P=0;

        while(!Echo_P);                // 等待超声波模块的返回脉冲
        TR0=1;                                                // 启动定时器,开始计时
        while(Echo_P);                // 等待超声波模块的返回脉冲结束
        TR0=0;                                                // 停止定时器,停止计时

        sp=((TH0*256+TL0)*0.034)/2;                // 距离cm=(时间us * 速度cm/us)/2

        return sp;
}
uint GetDistanceS(void)
{
        uint ss;                                        // 用于记录测得的距离

        TH0=0;
        TL0=0;

        Trig_S=1;                                        // 给超声波模块一个开始脉冲
        DelayMs(1);
        Trig_S=0;

        while(!Echo_S);                // 等待超声波模块的返回脉冲
        TR0=1;                                                // 启动定时器,开始计时
        while(Echo_S);                // 等待超声波模块的返回脉冲结束
        TR0=0;                                                // 停止定时器,停止计时

        ss=((TH0*256+TL0)*0.034)/2;                // 距离cm=(时间us * 速度cm/us)/2

        return ss;
}
uint GetDistanceA(void)
{
        uint sa;                                        // 用于记录测得的距离

        TH0=0;
        TL0=0;

        Trig_A=1;                                        // 给超声波模块一个开始脉冲
        DelayMs(1);
        Trig_A=0;

        while(!Echo_A);                // 等待超声波模块的返回脉冲
        TR0=1;                                                // 启动定时器,开始计时
        while(Echo_A);                // 等待超声波模块的返回脉冲结束
        TR0=0;                                                // 停止定时器,停止计时

        sa=((TH0*256+TL0)*0.034)/2;                // 距离cm=(时间us * 速度cm/us)/2

        return sa;
}
void detection(uint dis,uchar buf)
{
if(dis>=dis_temp)
{
switch(buf)
   {
          case'S':RD = 0;cwS=1;break;
          case'P':WR = 0;cwP=1;break;
          case'A':T1 = 0;cwA=1;break;

   }
}
if(dis<dis_temp)
{
        switch(buf)
   {
          case'S':RD = 1;cwS=0;break;
          case'P':WR = 1;cwP=0;break;
          case'A':T1 = 1;cwA=0;break;

   }
}
  Margin=cwS+cwP+cwA;
  LcdGotoXY(1,13);                                                          // 定位到第1行第11列
        LcdWriteData(Margin%10+0x30);                                // 显示车位余量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        uchar dat1,dat2;
        uint distP,distA,distS;

        Trig_P=0;
        Trig_A=0;
        Trig_S=0;

        LcdInit();                                                                                                // 执行液晶初始化
        TMOD = 0x01;                                                                                        // 选择定时器0,并且确定是工作方式1(为了超声波模块测量距离计时用的)

        LcdGotoXY(0,0);                                                                    // 定位到第0行第0列
        LcdPrintStr("S=   cm");        // 第0行显示“HC-SR04 System”
        LcdGotoXY(0,9);                                                                    // 定位到第0行第0列
        LcdPrintStr("P=   cm");        // 第0行显示“HC-SR04 System”
        LcdGotoXY(1,0);                                                                    // 定位到第1行第0列
        LcdPrintStr("A=   cm");        // 第1行显示“S=   cm”
        LcdGotoXY(1,9);                                                                    // 定位到第1行第0列
        LcdPrintStr("KY:  /3");        // 第1行显示“S=   cm”

        while(1)
        {
            distS=GetDistanceS();                                                        // 通过超声波模块获取距离
                  LcdGotoXY(0,2);                                                           // 定位到第1行第2列
                  LcdPrintNum(distS);                                                        // 将获取到的距离在液晶上面显示
                  detection(distS,'S');

                  distP=GetDistanceP();                                                        // 通过超声波模块获取距离
                  LcdGotoXY(0,11);                                                          // 定位到第1行第11列
                  LcdPrintNum(distP);                                                        // 将获取到的距离在液晶上面显示
                         detection(distP,'P');

            distA=GetDistanceA();
                  LcdGotoXY(1,2);                                                            // 定位到第2行第11列
                  LcdPrintNum(distA);
                         detection(distA,'A');

        }
}

网友A:
这个超声波测距是怎么画出来的,为啥我找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