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2052AD单片机芯片中关于AD转换的相关内容

楼主(2020-03-01):
使用芯片自带的AD转换器,按芯片说明书中提供的典型线路图连接方案。发现使用查询方式AD转换没有问题,获取的输出转换电压和实际输入电压,大约相差正负0.2V左右。但是使用中断方式,仅在芯片上电触发一次,然后就不动了。代码也检查了N多遍,真心看不出还有什么问题。请问各位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吗?该芯片测得的直流电压会相差这么多吗?谁用过这款芯片?

单片机代码如下: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C12C2052AD.H>
#include "UART.H"

volatile uint8 COMMAND;

#define ADC_POWER     0x80                // 1000 0000
#define ADC_FLAG      0x10                // 0001        0000
#define ADC_START     0x08                // 0000 1000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 0000 0000
#define ADC_SPEEDL          0x20                // 0010 0000
#define ADC_SPEEDH    0x40                // 0100 0000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 0110 0000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16 n)
{
        uint16 x;
        while(n--)
        {
                x = 5000;
                while(x--);
        }
}

// AD中断(这里出现问题,上电触发一次,然后就不再触发)
void AdcISR() interrupt 5
{
        ADC_CONTR &= ~ADC_FLAG;
        PutChar(ADC_DATA);

        // 开始下一次转换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6 | ADC_START;
        Delay(10);
}

// 初始化AD
void InitAdc()
{
        P1 = P1M0 = P1M1 = 0xFF;                                // 将所有P1口全部设置为开漏(Open Drain)
        ADC_DATA = 0;

        // 清空DA转换的结果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HH;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6 | ADC_START;
        Delay(10);
}

// 查询方式获取AD的值
uint8 GetAdcResult()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HH | 6 | ADC_STAR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

        // 清空位
        ADC_CONTR &= ~ADC_FLAG;

        // 返回转换结果
        return ADC_DATA;
}

// 软件延时500ms
void Delay5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22;
        j = 3;
        k = 227;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
{
        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InitAdc();                // 初始化ADC

        // 中断方式使用AD,使用查询方式时,注释下面两行
        AUXR |= 0x10;
        IE = 0xB0;                // 芯片说明书上给出的是0xA0,会将串口通讯的中断屏蔽,这里我改为了0xB0

        while(1)
        {
                ;

                // 查询方式使用AD,中断方式注释下面两行
//                Delay500ms();
//                PutChar(GetAdcResult());
        }
}

网友A:
没有看到开总中断和开ADC中断

楼主:
刚刚发完帖后,又仔细的检查了一下代码。发现这个问题可能是中断造成的。因为我在中断响应程序中调用了将数据发送到串口的操作,这种操作会触发串口发送数据完成的中断。

我将中断程序改为如下:

void AdcISR() interrupt 5
{
        ADC_CONTR &= ~ADC_FLAG;

        PutChar(0xFF);
        PutChar(0xFE);
        PutChar(ADC_DATA);

        // 开始下一次转换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6 | ADC_START;
}

在串口调试工具中发现接收窗仅打印了一个FF,然后就不动了。

查询手册发现,虽然没有设置串口优先级寄存器的情况下,同级的串口中断的优先级比AD优先执行,但是串口中断并不会打断AD中断的执行。所以程序就停止在了putchar中,因为putchar会等待串口中断执行完成将TI设置为0才往下执行。

所以,在主函数中将串口中断的优先级提高一级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void main()
{
        // 中断方式使用AD,使用查询方式时,注释下面两行
        PS = 1;
        AUXR |= 0x10;
        IE = 0xB0;                // 芯片说明书上给出的是0xA0,会将串口通讯的中断屏蔽,这里我改为了0xB0
        //PADC_SPI = 1;        // 高优先级

        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InitAdc();                // 初始化ADC

        while(1)
        {
                ;

                // 查询方式使用AD,中断方式注释下面两行
//                Delay500ms();
//                PutChar(GetAdcResult());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开总中断和开ADC中断

谢谢您,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开AD中断是

AUXR |= 0x10;
IE = 0xB0;

开总中断在是InitUART中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