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302+lcd1602校园作息时间系统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3-01):
根据作息时间控制教师、宿舍、路灯、打铃

#include<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1602.h"

uchar ReadTimeFlag;
bit   pace;
uchar flag;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6;
sbit key4=P3^7;

sbit led1=P2^5;
sbit led2=P2^6;
sbit led3=P2^7;
sbit bell=P2^4;  //0为响
uchar  code time[]=
{
6,30,
6,40,
7,10,
8,10,
9, 0,
9,10,
10,0,
10,15,
11,5,
11,10,
12,0,
14,40,
15,10,
15,40,
16,30,
19,0,
21,0,
23,0,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led()
{        uchar i;
  for(i=0;i<18;i++)
   {
          if(time_data[4]==time[2*i]&&time_data[5]==time[1+(2*i)]&&time_data[6]<=10)
                {
                  bell=0;break;

                }
                else
                {
                         bell=1;
                }
         }
if(time_data[4]>=19&&time_data[4]<21&&time_data[5])
{led1=0;led2=1;led3=0;return;}
if(time_data[4]>=21&&time_data[4]<23)
{led1=1;led2=0;led3=0;return;}
if(time_data[4]>=23&&time_data[4]<24)
{led1=1;led2=1;led3=1;return;}
if(time_data[4]==6&&time_data[5]>=30&&time_data[5]<40)
{led1=0;led2=0;led3=0;return;}
if(time_data[4]==6&&time_data[5]>=40)
{led1=0;led2=1;led3=0;return;}
if(time_data[4]>=7&&time_data[5]>=10&&time_data[4]<19)
{led1=1;led2=1;led3=1;return;}

}
void main (void)
{
        LCD_Init();
//        set_rtc();
        Init_Timer0();

        while (1)         //主循环
        {
          if(ReadTimeFlag)
          {
                ReadTimeFlag=0;
                if(flag==0)
                {
                  read_rtc();
                  pace=0;
                }
led();
                LCD_Write_String(0,0,"DATA:");
                LCD_Write_String(0,1,"TIME:");

                LCD_Write_String(5,0,"20");
                LCD_Write_String(9,0,"-");
                LCD_Write_String(12,0,"-");
                LCD_Write_String(8,1,"-");
                LCD_Write_String(11,1,"-");

                LCD_Write_Time(7,0,time_data[0]);        //年
                LCD_Write_Time(10,0,time_data[2]);        //月
                LCD_Write_Time(13,0,time_data[3]);        //日

                LCD_Write_Time(6,1,time_data[4]);        //时
                LCD_Write_Time(9,1,time_data[5]);        //分
                LCD_Write_Time(12,1,time_data[6]);        //秒
                if(pace)
                {
                        switch(flag)
                        {
                                case 1:LCD_Write_String(7,0,"  ");break;
                                case 2:LCD_Write_String(10,0,"  ");break;
                                case 3:LCD_Write_String(13,0,"  ");break;
                                case 4:LCD_Write_String(6,1,"  ");break;
                                case 5:LCD_Write_String(9,1,"  ");break;
                                case 6:LCD_Write_String(12,1,"  ");break;
                                case 7:set_rtc();flag=0;break;//模式7的时候为保存模式,将设置的时钟数据保存后直接退出设置模式
                                default:break;
                        }
                }
          }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num;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1num;//按键一按下标志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2num;//按键二按下标志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3num;//按键三按下标志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4num;//按键三按下标志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num++;
        if(num==250)        //大致100ms
        {
                num=0;
                if(flag)pace=!pace;
                ReadTimeFlag=1; //读标志位置1
        }

        if(key1==0)key1num=1;
        else if(key1num==1)
        {
          key1num=0;
          flag++;
        }

        if(key2==0)key2num=1;
        else if(key2num==1)
        {
          key2num=0;
          switch(flag)
          {
                  case 1:if(time_data[0]<99)time_data[0]++;break;
                case 2:if(time_data[2]<11)time_data[2]++;break;
                case 3:if(time_data[3]<31)time_data[3]++;break;
                case 4:if(time_data[4]<23)time_data[4]++;break;
                case 5:if(time_data[5]<59)time_data[5]++;break;
                case 6:if(time_data[6]<59)time_data[6]++;break;
                default: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