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16*32 LED显示屏单片机显示源码 (半户外P10的单色LED)

楼主:
求一个16*32 LED显示屏单片机显示源码  想搞下玩玩,我手里是这种半户外P10的单色LED,求大神帮忙!

网友A(2020-03-02):
请看看 u1型号是不是74ls595

网友A:
u1是74ls595的话 并不难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1是74ls595的话 并不难驱动

您好 是的595的  请看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看看 u1型号是不是74ls595

你好U1的型号是SM74HC245D 请看图片

网友C:
先看一下驱动芯片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看一下驱动芯片是什么

你好U1的型号是SM74HC245D 请看图片

网友A:
ls245为8位线驱动器,要驱动16行需要两片 图中用两片138做了4位-16线译码器,你用4片595驱动32列才行

51电子钟_V2.41(适用于138_595四字屏).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