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初级的问题,51单片机P0口和P1口是并联还是串联的

楼主(2020-03-01):
51单片机P0口和P1口是并联还是串联的

网友A:
P0口和P1口是2组独立的io口

网友B:
I/O口都是独立的,你需要自己定义功能

网友C:
p1口是p1口,p0口是p0口啊

网友D:
既不串联也不并联,只是想你要的目的是干什么,与串联与并联有何关系

网友E:
它们分别是两路8位并行口 互不相连的

网友F:
你问的是串行和并行吧?

网友G:
单片机的所有I/O口都是相互独立存在的,没有并联串联说法。

网友H:
P0和P1是2组独立的io口,不是并联也不是串联,你需要自己定义功能,驱动同一个外设!

网友I:
两组IO口不存在并联和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