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电容电容检测系统芯片或者电路,求大佬可以告知合适的检测方法或者检测芯片

楼主(2020-03-01):
我想做一个微电容检测系统,要求检测精度高,电容量级为pf级,求大佬可以告知合适的检测方法或者检测芯片

网友A:
没有看到现成的检测小容值的芯片。常见的手段是用精密电感与被测电容组成振荡电路,通过测量振荡频率计算容值。市售的电子感容表基本都是采用这个套路。

网友B:
Proteus 8 .8中有例程检测100P以内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现成的检测小容值的芯片。常见的手段是用精密电感与被测电容组成振荡电路,通过测量振荡频率计算容 ...

哦哦哦,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现成的检测小容值的芯片。常见的手段是用精密电感与被测电容组成振荡电路,通过测量振荡频率计算容 ...

有的,有AD774X系列还有pcap01-AD

网友C(2022-01-16):
PIC16F628A有一款电路可以精确0.2P,检测范围0-50UF

网友D(2023-08-03):
引用 网友C:
PIC16F628A有一款电路可以精确0.2P,检测范围0-50UF

只有一个hex文件,下载了没用

网友E:
1pF这种量级的电容已经不能用集中参数分析了!必须用分布参数,比如两根导线靠的近了点儿就是pF电容,所以这些测试都是没意义的,还不如用网络分析仪测试系统频率响应。

网友F(2025-05-03):
引用 网友B:
Proteus 8 .8中有例程检测100P以内电容

没找到呀能上压缩包么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