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直接接5v电源吗

楼主(2020-03-02):
资料上写着 stc89c52  Vcc接 +5v

我直接接5v电源吗   要不要接电阻的

不加电阻  电流就很大

如果加了电阻,肯定被分压了,这怎么处理

网友A:
不需要接电阻的。直接接5v电源上,不会出现电流很大的情况,确认电源极性及芯片引脚位置,别接错了。

网友B:
你的电路板短路了吧

网友C:
直接接+5v就可以了

网友D:
可以直接接5V,最好滤个波

网友E:
单片机前面可以带稳压电路,VCC不能串电阻到单片机。检查单片机IO口没有短路,VCC上电解电容有没有接反。

网友F:
不用,直接5v

网友G:
不需要接电阻的。直接接5v电源上,不会出现电流很大的情况

网友H:
可以先加个电容滤滤波,51单片机是可以耐受5v电压的,所以不用担心

网友I:
不用电阻,直接接上就好了

网友J:
不用电阻,接上就好了

网友K:
接多少电源要看手册,STM系列的单片机都是3.3V直接供电,外部一般用5V供电。5V转3.3不能用电阻分,必出问题

网友L:
不加电阻  电流就很大     电流有多大?测了吗?

网友M:
不需要加电阻,可以把单片机当成一个电阻的负载看,本身就有一定阻值,一般在2K左右,但是电源引脚最好加一个10uF的电容。单片机如果没有任何程序的情况一般10-20ma不等,你现在这个电流如果比较大,要不就是单片机有问题,内部有短路或是单片机IO口有大负载,或是IO口配制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N:
不需要,直接接5v就可以了

网友O:
应该没问题

网友P:
可以的,一般的电源都是恒压源

网友Q:
是用dc 供电的吗

网友Q:
是用DC供电还是USB啊

网友R:
直接5V可以的。也可以12V转5V,这样可以了。

网友S:
直接接5v就可以,不用电阻

网友T:
还是不行的,最好用稳压芯片

网友U:
直接5V可以的。

网友V:
看你是用那个寄存器了,如果用P0口得话就需要用上拉电阻

网友W:
直接接5V电源就可以,可以试一下手机充电器头,他出来的电压就是5V

网友X:
不放心电源输入,可以做防呆电路设计,用一颗PMOS管

网友Y:
不用加电阻

网友Z:
不用接电阻,电流大也可能IO对地短路,或者芯片烧坏了

网友AA:
直接接5V,不用电阻的。电流过大,检查电源是否对地短路,外围驱动是否存在短路或功率过大。

网友AB:
不用加电阻,vcc就是直接连接电源的,放心,烧不坏的,5v充电器里面自带保护电路。

网友AC:
不用加电阻,这个不需要限流限流了的话可能就驱动不起来了。

网友AD:
电源滤波后直接接

网友AE:
单片机直接接5v没问题,电流过大检查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AF:
经验不足的,焊接完成要检查有没有问题再通电,学会使用万用表很有用的,花点时间先学会用万用表很有好处。

网友AG:
接5v,注意正负别接错了

网友AH:
电流大是你用单片机驱动了什么东西吧,一般不建议直接用单片机驱动,只给信号,还有电阻就是个白白消耗能源的东西,能不用就不用,

网友AI:
不用的,我一直这样做,没有问题呀

网友P:
51可以直接接5v,32就不行了要接3.3v

网友AJ:
不需要接电阻的。直接接5v电源上

网友AH:
引用 网友K:
接多少电源要看手册,STM系列的单片机都是3.3V直接供电,外部一般用5V供电。5V转3.3不能用电阻分,必出问题

stm8也是可以用5V的

网友AK:
如果要求你将其连接到5V,你只需将其连接到5V。 可以添加适当电容进行滤波,但不应添加电阻

网友AL:
看你实际电路,一般电源不稳定就要接个二极管降电压到4.4左右这样保护芯片好些,你的电流大看是具体大多少?静止不应大于几毫安几十毫安以上看看是不是外设电流大,五百毫安以上就得看看是不是过流和保护了,有东西可能损坏了

网友AM:
可直接接5V 不需要电阻

网友AN:
直接接5V

网友AO:
直接接就可以

网友AP:
加个小电感,104电容之类的滤波,再接5V

网友AQ:
第一看IC数据手册引脚定义,注意正负,第二看输入电压、电流范围,若无太大要求直接5V也可以;前端可以加电容滤波

网友AR:
5v左右就可以,51单片机工作电压高电平在4.2v左右到5v左右好像是,我用学生电源直接给的5v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S:
请问各位大佬们,原理图中的VCC(5V),做实物的话,其具体型号电源叫什么??

网友AT:
直接接上5v,最好做一个电容过滤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