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进行直流电机pid调速源程序

楼主(2020-03-02):
stm32f407驱动电机进行pid调速。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adc.h"
#include "key.h"
#include "encoder.h"
#include "moter.h"
#include "pwm.h"
#include "tim.h"

#define BYTE0(dwTemp)       ( *( (char *)(&dwTemp)          ) )
#define BYTE1(dwTemp)       ( *( (char *)(&dwTemp) + 1) )
#define BYTE2(dwTemp)       ( *( (char *)(&dwTemp) + 2) )
#define BYTE3(dwTemp)       ( *( (char *)(&dwTemp) + 3) )

u8 testdatatosend[50];
void Test_Send_User(uint16_t data1, uint16_t data2, uint16_t data3,uint16_t data4,uint16_t data5,uint16_t data6,uint16_t data7,uint16_t data8,uint16_t data9,uint16_t data10)        ;
void UART1_Send_Str(unsigned char *s);
u8 temp[50];
char i=0;
int now;
int aim=50000;
int error,last_error;
int error_sum;
int pwm=200;
float KP=3.0
       ,KI=0.32 //0.34
        ,KD=50.0; //55.0

int main(void)
{

        u8 key;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LED
         LCD_Init();                                        //LCD初始化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TIM3_ENC_Init();
    KEY_Init();
    MOTER_Init();
    LED_Init();
    PWM_TIM4_Init(1000-1,84-1); //1000HZ
    setPWM(pwm);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Explorer STM32F4");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PID---");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MOTER:");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2014/5/6");
    TIM6_Int_Init(499,1679);

        while(1)
        {
        key=KEY_Scan(0);
        switch(key){
            case 1: aim+=500;break;
            case 2: aim-=500;break;
        }
        sprintf((char*)temp,"pwm:=%d    ",pwm);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temp);
        sprintf((char*)temp,"encoder:=%d    ",read_TIM3_position());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temp);
        sprintf((char*)temp,"aim:=%d    ",aim);
                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temp);
        sprintf((char*)temp,"error:=%d    ",error);
                LCD_ShowString(30,190,200,16,16,temp);
        Test_Send_User(now,aim,0,0,0,0,0,0,0,0);

        }
}
void TIM6_DAC_IRQHandler(void)  //100HZ 中断函数
{

    if(TIM_GetITStatus(TIM6,TIM_IT_Update)==SET)
    {
        if(++i==5)
        {
            i=0;
            GPIO_ToggleBits(GPIOF,GPIO_Pin_9 );    //闪灯代表正在工作
        }

        now=read_TIM3_position();   //get现在位置
        error=now-aim;               //获取误差
        if(error>=0)                 //如果error大于0 正转动
           { MOTER_CW();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  //表示正转动
           }
        else
           { MOTER_CCW();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表示反转动
           }            //如果error大于0 正转动
        error_sum+=error;      //误差累计和
       if(error_sum>1000)error_sum=1000;  //积分限幅
       if(error_sum<-1000)error_sum=-1000;
        pwm=error*KP+error_sum*KI+(error-last_error)*KD;  //pwm= 当前误差*比例项 + 误差累计*积分项 + 两次误差之差*微分项
        last_error=error;           //误差冲洗赋值
        setPWM(pwm);         //设定PWM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6,TIM_IT_Update);

}

void Test_Send_User(uint16_t data1, uint16_t data2, uint16_t data3,uint16_t data4,uint16_t data5,uint16_t data6,uint16_t data7,uint16_t data8,uint16_t data9,uint16_t data10)
{
        u8 _cnt=0;
    u8 i;
    u8 sum = 0;

        testdatatosend[_cnt++]=0xAA;
        testdatatosend[_cnt++]=0x05;
        testdatatosend[_cnt++]=0xAF;
        testdatatosend[_cnt++]=0xF1;
        testdatatosend[_cnt++]=0;

        testdatatosend[_cnt++]=BYTE1(data1);
        testdatatosend[_cnt++]=BYTE0(data1);

        testdatatosend[_cnt++]=BYTE1(data2);
        testdatatosend[_cnt++]=BYTE0(data2);

        testdatatosend[_cnt++]=BYTE1(data3);
        testdatatosend[_cnt++]=BYTE0(data3);

        testdatatosend[_cnt++]=BYTE1(data4);
        testdatatosend[_cnt++]=BYTE0(data4);

        testdatatosend[_cnt++]=BYTE1(data5);
        testdatatosend[_cnt++]=BYTE0(data5);

        testdatatosend[_cnt++]=BYTE1(data6);
        testdatatosend[_cnt++]=BYTE0(data6);

        testdatatosend[_cnt++]=BYTE1(data7);
        testdatatosend[_cnt++]=BYTE0(data7);

        testdatatosend[_cnt++]=BYTE1(data8);
        testdatatosend[_cnt++]=BYTE0(data8);

        testdatatosend[_cnt++]=BYTE1(data9);
        testdatatosend[_cnt++]=BYTE0(data9);

        testdatatosend[_cnt++]=BYTE1(data10);
        testdatatosend[_cnt++]=BYTE0(data10);

        testdatatosend[4] = _cnt-5;

        for( i=0;i<_cnt;i++)
                sum += testdatatosend[i];

        testdatatosend[_cnt++]=sum;

        UART1_Send_Str(testdatatosend);
}

void UART1_Send_Str(unsigned char *s)//发送字符串 函数   应用指针 方法
{
        unsigned char i=0;  //定义一个局部变量  用来 发送字符串 ++运算

        while(s[i]!=' ')  // 每个字符串结尾 都是以   结尾的
        {
                USART_SendData(USART1,s[i]);        //通过库函数  发送数据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SET);
                //等待发送完成。   检测 USART_FLAG_TC 是否置1;    //见库函数 P359 介绍

                i++;                 //i++一次
        }

}

网友A(2023-07-13):
视频在哪里

网友B:
我的好哥哥,视频在哪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