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接上烧录器的烧录口就启动

楼主:
烧录器U8W-mini,串口没接错,烧录器接上电脑USB口后,另一端接单片机烧录口,一接上单片机自己启动,点击STC-ISP的下载/编程按钮无反应,无法烧录程序

网友A(2020-03-02):
连接好后,重新上电再试试呢

网友B:
可以把程序下载到U8W-mini,用脱机下载方式烧录。放上芯片只要锁紧扣卡上就会自动烧录,无需冷启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程序下载到U8W-mini,用脱机下载方式烧录。放上芯片只要锁紧扣卡上就会自动烧录,无需冷启动。

脱机烧也不行,也是一接上就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脱机烧也不行,也是一接上就启动

莫非是因为你上次烧写时误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莫非是因为你上次烧写时误选了???

这个没有,这些选项都没动过,问题是出在一次测试单片机通信之后的,那个时候用TXD/RXD做通信口,但是也没有设置什么奇怪的东西,现在就变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