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STM32和ARM有啥不一样

楼主(2020-03-02):
我感觉都一样,就是不知道具体在哪块,刚接触ARM

网友A:
STM32系列 是 ARM 里的一个系列。

网友B:
就是8051和STC89C51一样的关系,一个是内核,一个是某个公司生产的某个具体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C:
STM32是ARM COTEX-M系列处理器

网友D:
ARM是内核,stm32用的arm的内核,而且用的只是一部分,而st公司就是做芯片的公司。

网友E:
stm32只是arm中的一个系列而已  arm范围很大很大

网友F:
ARM是内核,M3 M4一般STM32用的比较多,可以理解为芯片的核心吧

网友G:
STM32系列 是 ARM 里的一个系列

网友H:
STM32用的ARM的内核,封装了外围电路

网友I:
STM32 是 ARM 里的一个系列,不过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