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i13156与pmi12927区别 求帮助

楼主(2020-03-02):
(无正文)

网友A(2020-06-09):
PNI13156是美国PNI公司推出的最新的地磁传感器驱动芯片Magi2C,主要是替换之前生产的PNI12927和更久的型号PNI11096. 当然他们都是需要配合PNI公司的地磁传感器PNI13104和PNI13101使用的,每个驱动芯片13156最多可接三颗传感器,PNI13104,PNI13101中任何组合都可以。

以下图示说明一下这两款新旧更替芯片的硬件区别:

一、芯片参数对比:

二、官方推荐的典型应用电路:

1,PNI12927推荐电路:

12927有两种工作模式,通过PIN12引脚控制,MODE引脚接地为标准模式,接VDD则为传统模式(与PNI11096兼容)。

2、PNI13156的两种不同输出方式的推荐电路

上图为SPI输出时的推荐电路。

上图为I2C输出接口推荐电路。

PNI13156的两种方式的输出不同,通过引脚PIN22#控制,接地为SPI输出,接VDD则为I2C输出。对于通信方式软件上的不一样,可以参考详细的手册说明。

三、封装尺寸不一样,需要重新画电路板

以下是12927的封装与引脚说明,尺寸为5x5mm,比13156要更大些。

以下是PN13156的封装结构图与引脚功能说明:

网友B(2020-10-09):
请问有13156的驱动代码吗?我写的代码里面返回值都是0,不知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