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B162字符系列 基于AT89S52单片机的源代码-拓普微LCM

楼主(2020-03-02):
还记得那个protus里面经典的LCD 1602不?想当年折腾了好久才点亮他;
为了让大家方便点亮,把源码贡献出来,只要按照程序设置的IO口配置好原理图,
然后用keil编译产生hex文件,再把hex文件装在在protus的单片机里,就可以点亮了,
.c源码附上,动动手指你们也可以的!

有啥疑问可以写在回复区,有空了大家可以探讨一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BUS P1
sbit LCD_RS =P3^1;
sbit LCD_RW =P3^7;
sbit LCD_E  =P3^2;

//-----------------------------------
// dispaly data
//-----------------------------------
uchar code Logo1[]=
{
"TOPWAY  Char LCDM                       "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
};

//-----------------------------------
// Delay Routine
//-----------------------------------
void delayus(uint u)                        //delay routine
{
        uint i;
        for(i=0;i<=u;i++)
        {
        _nop_();_nop_();
        }
}

void delayms(uint m)
{
        uint j;
        uint i;

        for(i=0; i<m; i++)
            for(j=0; j<250; j++)
                _nop_();
}

//-----------------------------------
// IO Routine
//-----------------------------------
void SdCmd(uchar command)                //send command
{
    LCD_E=0;
    LCD_RW=0;
    LCD_RS=0;
    LCDBUS=command;
    LCD_E=1;
    _nop_();
    _nop_();
    _nop_();
    LCD_E=0;
    delayus(50);
}

void SdData(uchar DData)                //send data
{
    LCD_E=0;
    LCD_RW=0;
    LCD_RS=1;
    LCDBUS=DData;
    LCD_E=1;
    _nop_();
    _nop_();
    _nop_();
    LCD_E=0;
    _nop_();
    _nop_();
    _nop_();
}

//-----------------------------------
// Send a page of Display Data
//-----------------------------------
void SdPage(uchar *DisplayDataPtr)  // fill up a 40x2 DDRAM area
{
        uchar TempData;
        uint i;

        SdCmd(0x80);        // Set DDRAM Add ptr to 00h, 1st line
        for(i=0;i<40;i++)
        {
             TempData=(*(DisplayDataPtr+i));
                SdData(TempData);
        }
        SdCmd(0xC0);        // Set DDRAM Add ptr to 40h, 2nd line
        for(i=0;i<40;i++)
        {
             TempData=(*(DisplayDataPtr+i+40));
        SdData(TempData);
        }
}

//-----------------------------------
// init
//-----------------------------------
void LCD_init()
{
        SdCmd(0x38);        //8bit I/F;2-linedisplay;5x8 font
        SdCmd(0x04);        //No screen shifting
        SdCmd(0x0c);        //Display on;cursor off;cursor-blinking off
        SdCmd(0x01);    //clear screen
        delayms(2);        //clear screen command takes more time
}

//-----------------------------------
// Main Program
//-----------------------------------
void main()
{
          LCD_E=0;
        LCD_RW=0;
        LCD_RS=0;
        LCDBUS=0x00;
        SP=0x60;
        EA = 0;                // disable interrupts
        delayms(10);        // wait for LCD module power on reset

        LCD_init();

        SdPage(Logo1);

        while(1);        //end of progr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