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轮底盘(基础)主动轮与从动轮如何实现转向?

楼主(2020-03-02):
初学者想请教四轮底盘主动轮与从动轮如何实现转向?单片机是如何与实物(四轮底盘)联系,实现简单的移动与转向的?

网友A:
看你是四驱还是前驱哦,一般普通小车多用TT直流减速电机,L298来驱动,直行就全部轮子都动,左转弯的话就左边的轮子不动或倒退、右边的轮子前进,右转弯则反之。

网友B:
电压正负决定转向,单片机通过电机驱动电路或模块和电机相连    方向反了把电机线对换就好

网友C:
看你是四驱还是前驱哦,一般普通小车多用TT直流减速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四驱还是前驱哦,一般普通小车多用TT直流减速电机,L298来驱动,直行就全部轮子都动,左转弯的话就左 ...

还有那些常用的电机呢   是都属于控制电机中的步进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正负决定转向,单片机通过电机驱动电路或模块和电机相连    方向反了把电机线对换就好

可以介绍一下单片机如何通过驱动模块来控制电压 的正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