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tp4056在Altium Designer的哪个元件库里?

楼主(2020-03-02):
最近开始设计原理图,下载了众多的元件库,但是找不到tp4056锂电池充电模块在哪里,很是头疼...

网友A:
这是一个锂电池充电IC,并不是像运放这样的标准型器件
元件要你自己建立的,自己画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B:
这种特殊模块一般没有固定的库,你可以选择自己再网上搜这个模块的规格书,自己画一个

网友C:
实在找不到,可以自己制作一个元件,定义一下引脚和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