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制作点焊机 2.7V 3000F电容放电电流有多少A

楼主(2020-03-02):
两个电容串联电压5.4V1500F短路电流能到多少安呢?想用来做点焊机,没有合适的电流表来测试,不知道应该用多少个MOS管来控制。
还有就是这个RU6099R 120A 60V  mos管如果电流是1000A,我用10个并联放电,是不是可以承受1200A的电流输出呢

网友A:
自己做的话是不用这个型号的,它DS的内阻相对是比较大的,而且还是在VGS为10V的完全导通状态下,这个内阻是有点大的,
人家都是用AUIRFS8409-7P这种高端货
点焊机的电流一般都是在100A以上,而且还是峰值电流,不好测量,控制好焊接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B:
I=U/R,R=电容内阻+导线电阻+MOS管导通内阻+焊点接触电阻。多只管子并联是常用应对方法。RU6099R控制电压VGS不小于10V才能保证导通低内阻。

网友C:
我之前测试峰值电流为110A的IRF3205上到90A引脚的锡都化掉了,逆变器前级20多个大管也只能撑200A左右,建议楼主买个大电流的工业可控硅或者IGBT试试!

网友D:
建议楼主买个大电流的工业可控硅或者IGBT

网友E(2020-12-15):
用IGBT,IGBT用在高压,导通电阻大,电容点焊机用IGBT你够扯的

网友F:
控制大电流不如控制小电流

网友G:
那这个IPLU300N04S4-1R1 电流不是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