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PWM信号控制的高速开关阀要怎么驱动?

楼主(2020-03-02):
5V的单片机怎么驱动24V的阀?

网友A:
前面有这样的问题,搜索一下就行了,接一个MOS管驱动,或用光耦隔离驱动

网友B:
首先电压变换上面可以用24v继电器控制阀门,在电源部分选用24v供电,既给阀门供电,也降压到5v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C:
用继电器或mos管都可以,继电器只能简单控制开关频率不能高,高了容易烧,mos管可以高速开关,做pwm控制。

网友D:
需要从将5V电压做电频转换,放大电流后去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