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简单拿来作品:楼顶流水灯制作-看技术小白如何一步一步走来的

楼主(2020-03-02):
看技术小白如何一步一步走来的
        第一次玩单片机,网上买来的心形流水灯,做好之后,想把它放大,装饰实验楼,也作为新创立的科技小制作社团的招牌。
    流水灯是32路的,就想做32块LED灯块,其中两块比较大的,用灯组成两个字,其余小一点,开始设计成箭头啊,菱形啊,图案啊,但几十个LED组不成好看的图案,最后改成最简单的:方块。
    用什么做LED底板呢?开始想到的是用透明的厚胶垫,用来做桌垫的那种,可找来几块废旧的厚胶垫门帘做一个后发现,做起之后不平整,扭曲了,不好看,做那两个大字差不多。用什么呢,在淘宝上转转,突然发现洞洞板不错,有大有小,插上LED正合适,就买来30块,还有一块大的做电路板。
    灯有了,电路呢,单片机得加放大电路啊,还得买来大功率的开关电源。电源好买,3V30A,功率足够了。加上三极管做开关管,网上轻易能找来三极管的型号,NPN,PNP,可网上搜三极管的知识发现它们只谈到如何使它导通,却没说如何让他们截止,并且还说什么电流不过零无法截止,看网上的图片,还用到了光隔离,再搜,有用MOS管的电路,可以导通和截止,就用它了。于是乎,我按照我刚搜来的知识的理解画了个电路图,不知道行不行,就想到了发求助贴,http://www.51hei.com/bbs/dpj-174306-1.html 发贴后,果然有大神指导,修改了我的电路,谢谢管理员和各位大神,特别是wulin ,让我有了信心,于是我就买来了,所需的电子原件,开始动手。
    元件到手,我天!贴片的si2306 MOS管太太小了,图片上看也挺大的啊,小到拿不住,这才知道了各种封装的概念,经验经验。先试一路,行得通,就开始设计32路合在一起的,画电路图,做出来8路,很粗糙,通电试,行得通,后面三行就做得好一些了。
    做成之后,用32个LED灯模拟32个灯组做实验,发现有问题,流水亮可以,不会累积亮,反复下载程序,解决不了,把芯片换到成品爱心灯上正常,说明还是电路的问题,原来的试验发现不了这个问题,哪儿的问题呢,幸亏我有万用表,我就量该亮不亮的灯,到底是5V电源没到供到哪,结果测试,光隔离输出处该高电平时就没高电平,仔细检查,发现我只会用1K的电阻,光隔离输入端加了1K电阻太大,多个IO管脚低电平时,光隔离输入电流太小而没有导通,于是我就把这个1K的电阻给短路了,结果可以了,能堆积点亮了,可试验几次后,我又发现个别路灯不会亮了,又检查,程序没问题,出现在电路上,我又用万用表检查,发现是光隔离坏掉了,开始没在意,坏掉的换掉,可接连坏了四个,我想问题应该是出在我短路了电阻,电流过大,烧掉光隔离了,于是我开始测试,加1K电阻和短路的情况下流过光隔离的电流,发现加上电阻不到1ma,不加电阻500ma,而我查光隔离的参数,它额定电流是50ma,果真是这儿的问题,于是我找来电阻测试,选了个200欧的吧,电流变成了40ma ,换上去之后,终于正常了。
    然后去五楼安装,粘在玻璃上,反反复复试,亮了,但仍有问题,个别灯在个别花样下仍然不亮,原因没找到。
    最后又看教程,发现我所做的所有工作,可以用驱动IC缓冲器来代替,四片,就能32路,可怜我焊了那么久的贴片三极管。

    成品亮起的视频

网友A:
不错,支持你,依然对电子技术充满兴趣坚强的爱好者

网友B:
好东东,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C:
浩大工程,这专注力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