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设计变温控制系统,必须用pid控制才能实现吗?

楼主(2020-03-03):
要能实现变温控制,比如50度加热1小时,再70度加热,必须用pid控制才能实现吗?

网友A:
如果要达到比较精确的控制,确实需要PI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达到比较精确的控制,确实需要PID

温度滞后性大,预测+pid。模糊控制也可以。

网友C:
你好!
“50度加热1小时,再70度加热”?
没有看明白你的加热要求,
PID控制,控制效率精度高

网友D:
要做扩增仪吧

网友E:
常用的方法是PID,但非必须。

网友F:
题目中的任务精度和玩似的,无需PID控制的。

网友G:
PID不是必须用的,简单的关和停也是可以的。只是简单的控制容易产生震荡,也就是不停关和停。PID的目的是更加精细的趋近于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50度加热1小时,再70度加热”?
没有看明白你的加热要求,

就是控制分两段温度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50度加热1小时,再70度加热”?
没有看明白你的加热要求,

就是能设定两个温度,分时间段加热

网友H:
PID控制,控制效率精度高 不用也可以

网友I:
不用吧,DS18B20精度挺好的,精确到0.1了,好像没有用到PID控制啊

网友J:
看你需要什么功能啊,比如说50度加热一个小时,加热一个小时也不知道你有多少水会不会烧开了,一个小时大概能加热到多度,多少度超了,还有看你温度的精度要求高不高,要求不高,热敏电阻,或者温度开关,DS18B20等等传感器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