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单片机感光万年历程序

楼主(2020-03-03):
   做了一个stm32的万年历,具有温度显示,闹钟设置,可以通过感光播放音乐。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rtc.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key.h"
#include "adc.h"
#include "ds18b20.h"

u8  timetemp=0;
u8 Naozhonghour=0;
u8 Naozhongminite=0;
u16 MenueSlect = 0;//0正常,1、2、3、4年4位设置,5月设置,
                   //6日设置, 7时设置, 8分设置, 9秒复位设置
                                                                         //闹钟设置,10时设置, 11分设置, 12闹钟开关设置
                                                                         //感光元件设置:13感光设置

u8 SetFalg = 0; //1为设置状态
u8 FirstFlag = 0;
u8 NaozhongFlag = 0;//1为开状态
u8 GanguangFlag = 0;//1为开状态
u8 NaoxiangFlag = 0;

u8 AllSetNumber = 0;
//u8 Wendu = 0;
short temperature = 0;

u8 Bhour;
u8 Bmin;
u8 Bsec;
        //公历日月年周
u16 Bw_year;
u8  Bw_month;
u8  Bw_date;
u8  Bweek;

u16 Number = 1;
u16 NumberBuf1 = 1;
u16 NumberBuf2 = 10;

u16 ActNumber = 0;
u16 ActNumbertemp = 0;
u16 ActNumber1[3] ;
u8  ActNumberLoop = 0;
u16 ActNumberBuf1;
u16 ADBuf;
u16 ADBuf1;
u16 ADBuf2;

u8  NumberBuff[3];

float Xielv =1;
float B =1;

u8  CheckFalg = 0;//0正常模式,1设置步骤1,2设置步骤2
u8  FaultFalg = 0;
u8  FirstFalg = 0;
u8  OKFalg = 0;

void Set_All(void);

void Mokuai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B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速度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D3,6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9);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B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D3,6
}

void HexToAsc1(uint8_t HexData,uint8_t  *p)
{
    p[0] = HexData % 10 | 0x30;
}

//数值转换:3位HEX数(1字节)和ASC码转换
void HexToAsc3(uint16_t HexData,uint8_t  *p)
{
    p[0] = HexData / 100 ;
    p[1] = HexData % 100 / 10 ;
    p[2] = HexData % 10 ;
}

void KeyLedHandle(void)                            //键盘和LED处理
{
         static u8  KeyTemp1;    //按键值临时缓存1
         static u8  KeyTemp2;    //按键值临时缓存2
         static u8  KeyCount;
         static u8  KeyValue;
                u8 tempge =0,tempshi=0,tempbai=0,tempqian=0;
          u16 temp;

        KeyTemp1 =KEY_Scan(0);

                if(KeyTemp1 !=0)               //其它按键按下,计数为5,执行相应的按键操作
                        {
                                //Music=!Music;
                          if(NaoxiangFlag == 1)
                        {
                                  NaoxiangFlag = 0;
                                        Music_OFF;

                        }
                                switch(KeyTemp1)
             {
                     case KEY_UP:                                //上+
             LED0=!LED0;
                                    if(SetFalg == 1)
                                                 {
                                                   AllSetNumber++;
                                                         if(MenueSlect == 1)//年第一位设置
                                                         {

                                                                 if(AllSetNumber >=3)
                                                                {
                                                                 AllSetNumber = 1;
                                                          }
                                                         }
                                                         else if((MenueSlect ==2)||(MenueSlect ==3)||(MenueSlect ==4)) //年第二三四位设置
                                                         {
                                                          if(AllSetNumber >=10)
                                                                {
                                                                 AllSetNumber = 0;
                                                                }
                                                         }

                                                         else if(MenueSlect == 5)//月设置
                                                         {
                                                           if(AllSetNumber >=13)
                                                                {
                                                                 AllSetNumber = 1;
                                                                }
                                                         }
                                                        else if(MenueSlect == 6)//日设置
                                                         {
                                                           if(AllSetNumber >=32)
                                                                {
                                                                 AllSetNumber = 1;
                                                                }
                                                         }
                                                         else if(MenueSlect == 7)//时设置
                                                         {
                                                                 if(AllSetNumber >=24)
                                                                {
                                                                 AllSetNumber = 0;
                                                                }
                                                         }
                                                         else if(MenueSlect == 8)//分设置
                                                         {
                                                                 if(AllSetNumber >=60)
                                                                {
                                                                 AllSetNumber = 0;
                                                                }
                                                         }
                                                         else if(MenueSlect ==9 )//秒复位
                                                         {
                                                          AllSetNumber = 0;
                                                         }
                                                         else if(MenueSlect == 10)//闹钟时设置
                                                         {
                                                                 if(AllSetNumber >=24)
                                                                {
                                                                 AllSetNumber = 0;
                                                                }
                                                         }
                                                         else if(MenueSlect == 11)//闹钟分设置
                                                         {
                                                                 if(AllSetNumber >=60)
                                                                {
                                                                 AllSetNumber = 0;
                                                                }
                                                         }
                                                         else if(MenueSlect == 12)//闹钟开关设置
                                                         {
                                                                 if(NaozhongFlag == 0 )
                                                                 {
                                                                   NaozhongFlag = 1;//1为开状态
                                                                 }
                                                                 else
                                                                 {
                                                                  NaozhongFlag = 0;//1为开状态
                                                                 }

                                                         }
                                                         else if(MenueSlect == 13)//感光元件开关设置
                                                         {
                 if(GanguangFlag == 0)
                                                                 {
                                                                   GanguangFlag = 1;//1为开状态
                                                                 }
                 else
                                                                 {
                                                                   GanguangFlag = 0;//1为开状态
                                                                 }

                                                         }
                                                         else
                                                         {
                                                         }
                                                 }

                                                        break;

                                case KEY_DOWN:                                //下-
LED0=!LED0;
             if(SetFalg == 1)
                                                 {

                                                         if(MenueSlect == 1)//年第一位设置
                                                         {
                                                                 if(AllSetNumber ==1)
                                                                {
                                                                 AllSetNumber = 2;
                                                          }
                                                                else
                                                         {
                                                           AllSetNumber--;
                                                         }
                                                         }
                                                        else if((MenueSlect ==2)||(MenueSlect ==3)||(MenueSlect ==4)) //年第二三四位设置
                                                         {
                                                          if(AllSetNumber ==0)
                                                                {
                                                                 AllSetNumber = 9;
                                                                }
                                                                else
                                                         {
                                                           AllSetNumber--;
                                                         }
                                                         }

                                                         else if(MenueSlect == 5)//月设置
                                                         {
                                                           if(AllSetNumber ==1)
                                                                {
                                                                 AllSetNumber = 12;
                                                                }
                                                                else
                                                         {
                                                           AllSetNumber--;
                                                         }
                                                         }
                                                        else if(MenueSlect == 6)//日设置
                                                         {
                                                           if(AllSetNumber ==1)
                                                                {
                                                                 AllSetNumber = 31;
                                                                }
                                                                else
                                                         {
                                                           AllSetNumber--;
                                                         }
                                                         }
                                                         else if(MenueSlect == 7)//时设置
                                                         {
                                                                 if(AllSetNumber == 0)
                                                                {
                                                                 AllSetNumber = 23;
                                                                }
                                                                else
                                                         {
                                                           AllSetNumber--;
                                                         }
                                                         }
                                                         else if(MenueSlect == 8)//分设置
                                                         {
                                                                 if(AllSetNumber ==0)
                                                                {
                                                                 AllSetNumber = 59;
                                                                }
                                                                else
                                                         {
                                                           AllSetNumber--;
                                                         }
                                                         }
                                                         else if(MenueSlect ==9 )//秒复位
                                                         {
                                                          AllSetNumber = 0;
                                                         }
                                                         else if(MenueSlect == 10)//闹钟时设置
                                                         {
                                                                 if(AllSetNumber ==0)
                                                                {
                                                                 AllSetNumber = 23;
                                                                }
                                                                else
                                                         {
                                                           AllSetNumber--;
                                                         }
                                                         }
                                                         else if(MenueSlect == 11)//闹钟分设置
                                                         {
                                                                 if(AllSetNumber ==0)
                                                                {
                                                                 AllSetNumber = 59;
                                                                }
                                                                else
                                                         {
                                                           AllSetNumber--;
                                                         }
                                                         }
                                                         else if(MenueSlect == 12)//闹钟开关设置
                                                         {
                                                                 if(NaozhongFlag == 0 )
                                                                 {
                                                                   NaozhongFlag = 1;//1为开状态
                                                                 }

                                                                 else
                                                                 {
                                                                  NaozhongFlag = 0;//1为开状态
                                                                 }

                                                         }
                                                         else if(MenueSlect == 13)//感光元件开关设置
                                                         {
                 if(GanguangFlag == 0)
                                                                 {
                                                                   GanguangFlag = 1;//1为开状态
                                                                 }
                 else
                                                                 {
                                                                   GanguangFlag = 0;//1为开状态
                                                                 }

                                                         }
                                                         else
                                                         {
                                                         }
                                                 }

                          break;
                                case KEY_LEFT:                                //左,菜单切换+
              LED0=!LED0;
                                     if(SetFalg == 1)
                                                        {

                                                         if(MenueSlect == 13)
                                                         {
                                                           MenueSlect = 1;
                                                         }
                                                         else
                                                         {
                                                           MenueSlect++;
                                                         }
                                                                 if(MenueSlect == 1)
                                                                 {
                                                                  AllSetNumber = Bw_year/1000;
                                                                 }
                                                                 else if(MenueSlect == 2)
                                                                 {
                                                                  AllSetNumber = (Bw_year%1000)/100;
                                                                 }
                                                                          else if(MenueSlect == 3)
                                                                 {

                                                                  AllSetNumber = ((Bw_year%1000)%100)/10;
                                                                 }
                                                                         else if(MenueSlect == 4)
                                                                 {
                                                                        AllSetNumber = ((Bw_year%1000)%100)%10;

                                                                 }
                                                                 else if(MenueSlect == 5)
                                                                 {
                                                                  AllSetNumber = Bw_month;
                                                                 }
                                                                 else if(MenueSlect == 6)
                                                                 {
                                                                  AllSetNumber = Bw_date;
                                                                 }
                                                                 else if(MenueSlect == 7)
                                                                 {
                                                                  AllSetNumber = Bhour;
                                                                 }
                                                                 else if(MenueSlect == 8)
                                                                 {
                                                                  AllSetNumber = Bmin;
                                                                 }
                                                                 else if(MenueSlect == 9)
                                                                 {
                                                                  AllSetNumber = Bsec;
                                                                 }
                                                                         else if(MenueSlect == 10)
                                                                 {
                                                                  AllSetNumber = Naozhonghour;
                                                                 }
                                                                         else if(MenueSlect == 11)
                                                                 {
                                                                  AllSetNumber = Naozhongminite;
                                                                 }
                                                                 else if(MenueSlect == 12)
                                                                 {
                                                                  AllSetNumber = (Bw_year%1000)/100;
                                                                 }
                                                                 else if(MenueSlect == 13)
                                                                 {
                                                                  AllSetNumber = (Bw_year%1000)/100;
                                                                 }

                                                        }

                          break;
                                case KEY_RIGHT:                                //右,菜单切换-
             LED0=!LED0;
                                     if(SetFalg == 1)
                                                        {
                                                                if(MenueSlect == 1)
                                                         {
                                                           MenueSlect = 13;
                                                         }
                                                         else
                                                         {
                                                           MenueSlect--;
                                                         }

                                                                 if(MenueSlect == 1)
                                                                 {
                                                                  AllSetNumber = Bw_year/1000;
                                                                 }
                                                                 else if(MenueSlect == 2)
                                                                 {
                                                                  AllSetNumber = (Bw_year%1000)/100;
                                                                 }
                                                                          else if(MenueSlect == 3)
                                                                 {

                                                                  AllSetNumber = ((Bw_year%1000)%100)/10;
                                                                 }
                                                                         else if(MenueSlect == 4)
                                                                 {
                                                                        AllSetNumber = ((Bw_year%1000)%100)%10;

                                                                 }
                                                                 else if(MenueSlect == 5)
                                                                 {
                                                                  AllSetNumber = Bw_month;
                                                                 }
                                                                 else if(MenueSlect == 6)
                                                                 {
                                                                  AllSetNumber = Bw_date;
                                                                 }
                                                                 else if(MenueSlect == 7)
                                                                 {
                                                                  AllSetNumber = Bhour;
                                                                 }
                                                                 else if(MenueSlect == 8)
                                                                 {
                                                                  AllSetNumber = Bmin;
                                                                 }
                                                                 else if(MenueSlect == 9)
                                                                 {
                                                                  AllSetNumber = Bsec;
                                                                 }
                                                                         else if(MenueSlect == 10)
                                                                 {
                                                                  AllSetNumber = Naozhonghour;
                                                                 }
                                                                         else if(MenueSlect == 11)
                                                                 {
                                                                  AllSetNumber = Naozhongminite;
                                                                 }
                                                                 else if(MenueSlect == 12)
                                                                 {
                                                                  AllSetNumber = (Bw_year%1000)/100;
                                                                 }
                                                                 else if(MenueSlect == 13)
                                                                 {
                                                                  AllSetNumber = (Bw_year%1000)/100;
                                                                 }

                                                        }

                          break;
                                case KEY_SURE:                                //确定
        LED0=!LED0;
                                    if(SetFalg ==0)//1为设置状态
                                                 {
                                                   SetFalg = 1;
                                                         FirstFlag = 1;
                                                         MenueSlect = 1;
                                                         Bw_year = calendar.w_year;
                                                         AllSetNumber = Bw_year/1000;

                                                 }
                                                 else
                                                 {
                                                   SetFalg = 0;
                                                         MenueSlect = 0;
                                                         FirstFlag = 0;
                                                         Set_All();
                                                 }

                           break;
                                //case KEY_MENU:                                //菜单,设置ok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void MainDisplay(void)
{
                  u8 t;

                //OLED_ShowPicture(0,0,128,8,BMP1);
                //delay_ms(500);
                OLED_Clear();
        //电(0) 子(1) 万(2) 年(3) 历(4) 时(5) 间(6) 闹(7) 钟(8) 感(9) 光(10) 状(11) 态(12) 开(13) 关(14)

        if(DS18B20_Init())        //DS18B20初始化
        {
                OLED_ShowString(16,16,"DS18B20 Error",16);//8*16

                //delay_ms(200);
                //OLED_Refresh();
        }
        else
        {
           OLED_ShowString(16,16,"DS18B20 OK",16);//8*16
        }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1,0,16);//电
                OLED_ShowChinese(18,1,1,16);//子
                OLED_ShowChinese(36,1,2,16);//计
                OLED_ShowChinese(54,1,3,16);//万
                OLED_ShowChinese(72,1,4,16);//年
                //OLED_ShowChinese(90,1,5,16);//历

                OLED_Refresh();
          delay_ms(60000);
          delay_ms(60000);
          delay_ms(60000);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16,5,16);//时
                //OLED_ShowChinese(18,16,6,16);//间
          OLED_ShowChinese(26,16,15,16);//℃

                OLED_ShowChinese(0,32,7,16);//闹
                OLED_ShowChinese(18,32,8,16);//钟
                //OLED_ShowChinese(90,32,13,16);// 开
                //OLED_ShowChinese(90,32,14,16);//关
                OLED_ShowChinese(0,48,9,16);//感
                OLED_ShowChinese(18,48,10,16);//光
                OLED_ShowChinese(36,48,11,16);//状
                OLED_ShowChinese(54,48,12,16);//态
                //OLED_ShowChinese(90,48,13,16);// 开
                //OLED_ShowChinese(90,48,14,16);//关

//时间现实

                OLED_ShowString(2,0,"    -  -  ",12);//6*12
                OLED_ShowString(62,0,"Sunday   ",12);

                OLED_ShowString(42,16,"  :  :  ",16);//8*16

//闹钟显示
                OLED_ShowString(42,32,"  :  ",16);//8*16

                        OLED_ShowNum(2,0,calendar.w_year,4,12);
                        OLED_ShowNum(32,0,calendar.w_month,2,12);
                        OLED_ShowNum(50,0,calendar.w_date,2,12);

      OLED_ShowNum(8,16,temperature/10,2,16);        //显示正数部分
      //OLED_ShowNum(0,16,Wendu,2,16);                //8*16
                        OLED_ShowNum(42,16,calendar.hour,2,16);                //8*16
                        OLED_ShowNum(66,16,calendar.min,2,16);
                        OLED_ShowNum(90,16,calendar.sec,2,16);

                        OLED_ShowNum(42,32,Naozhonghour,2,16);                //8*16
                        OLED_ShowNum(66,32,Naozhongminite,2,16);

      OLED_ShowChar(90,32,'N',16);//关
      OLED_ShowChar(90,48,'N',16);//关
                        //OLED_ShowChar(90,32,"Y",16);//关
      //OLED_ShowChar(90,48,"Y",16);//关

                //OLED_ShowString(40,16,": 000",12);
          //OLED_ShowNum(40,16,Number,3,16);
                //OLED_ShowString(40,32,": 000",12);
                //OLED_ShowNum(40,32,ActNumber,3,16);
                //OLED_ShowString(0,48,"AD:0000",16);
                //OLED_ShowNum(24,48,ADBuf,4,16);

                /*OLED_ShowChar(48,48,t,16);//显示ASCII字符
                t++;
                if(t>'~')t=' ';
                OLED_ShowNum(103,48,t,3,16);
                OLED_Refresh();
                delay_ms(500);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0,0,16);  //16*16 中
          OLED_ShowChinese(16,0,0,24); //24*24 中
                OLED_ShowChinese(24,20,0,32);//32*32 中
          OLED_ShowChinese(64,0,0,64); //64*64 中
                OLED_Refresh();
          delay_ms(500);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ABC",12);//6*12 “ABC”
          OLED_ShowString(0,12,"ABC",16);//8*16 “ABC”
                OLED_ShowString(0,28,"ABC",24);//12*24 “ABC”
          OLED_Refresh();
                delay_ms(500);
                OLED_ScrollDisplay(11,4);*/
                OLED_Refresh();
                delay_ms(500);
}

void FunDataRun(void)
{

                        //PBout(5)=!PBout(5);
                //}
                        if(SetFalg == 1)

                         {

                         u8 tempge =0,tempshi=0,tempbai=0,tempqian=0;
             u16 temp;
                                 if(FirstFlag == 1)
                                 {
                                    FirstFlag = 0;
                                                Bw_year = calendar.w_year;
                                                Bw_month = calendar.w_month;
                                                Bw_date = calendar.w_date;
                                                Bhour = calendar.hour;
                                                Bmin = calendar.min;
                                                Bsec = calendar.sec;

                                 }
                                                OLED_ShowNum(2,0,Bw_year,4,12);
                                                OLED_ShowNum(32,0,Bw_month,2,12);
                                                OLED_ShowNum(50,0,Bw_date,2,12);
                                                OLED_ShowNum(42,16,Bhour,2,16);                //8*16
                                                OLED_ShowNum(66,16,Bmin,2,16);
                                                OLED_ShowNum(90,16,Bsec,2,16);
                                                OLED_ShowNum(42,32,Naozhonghour,2,16);                //8*16
                                                OLED_ShowNum(66,32,Naozhongminite,2,16);

                                                if(NaozhongFlag == 1)
                                                {
                                                OLED_ShowChar(90,32,'Y',16);//开
                                                }
                                                else
                                                {
                                                OLED_ShowChar(90,32,'N',16);//关
                                                }
                                                if(GanguangFlag == 1)
                                                {
                                                        OLED_ShowChar(90,48,'Y',16);//
                                                }
                                                else
                                                {
                                                        OLED_ShowChar(90,48,'N',16);//
                                                }

                                                 tempqian = Bw_year/1000;
                                                tempbai = (Bw_year%1000)/100;
                                                tempshi = ((Bw_year%1000)%100)/10;
                                                tempge = ((Bw_year%1000)%100)%10;

                                 if(MenueSlect == 1)//年第一位设置
                                 {

                                        tempqian = AllSetNumber;
                                        OLED_ShowNumKong(2,0,tempqian,1,12);

                                 }
                                 else if(MenueSlect == 2) //年第二三四位设置
                                 {
           tempbai = AllSetNumber;
                                         OLED_ShowNumKong(8,0,tempbai,1,12);
                                 }
                                 else if(MenueSlect == 3) //年第二三四位设置
                                 {
           tempshi = AllSetNumber;
                                         OLED_ShowNumKong(14,0,tempshi,1,12);
                                 }
                                 else if(MenueSlect == 4) //年第二三四位设置
                                 {
           tempge = AllSetNumber;
                                         OLED_ShowNumKong(20,0,tempge,1,12);
                                 }

                                 else if(MenueSlect == 5)//月设置
                                 {
                                          Bw_month = AllSetNumber;

                              OLED_ShowNumKong(32,0,Bw_month,2,12);

                                 }
                                else if(MenueSlect == 6)//日设置
                                 {
                   Bw_date = AllSetNumber;

                              OLED_ShowNumKong(50,0,Bw_date,2,12);
                                 }
                                 else if(MenueSlect == 7)//时设置
                                 {
                                         Bhour = AllSetNumber;
                                         OLED_ShowNumKong(42,16,Bhour,2,16);                //8*16

                                 }
                                 else if(MenueSlect == 8)//分设置
                                 {
           Bmin = AllSetNumber;
                                         OLED_ShowNumKong(66,16,Bmin,2,16);

                                 }
                                 else if(MenueSlect ==9 )//秒复位
                                 {
                                           Bsec = AllSetNumber;
                                         OLED_ShowNumKong(90,16,Bsec,2,16);
                                 }
                                 else if(MenueSlect == 10)//闹钟时设置
                                 {
          Naozhonghour = AllSetNumber;

                                        OLED_ShowNumKong(42,32,Naozhonghour,2,16);                //8*16
                                 }
                                 else if(MenueSlect == 11)//闹钟分设置
                                 {
          Naozhongminite = AllSetNumber;
                                        OLED_ShowNumKong(66,32,Naozhongminite,2,16);
                                 }
                                 else if(MenueSlect == 12)//闹钟开关设置
                                 {
                                                if(NaozhongFlag == 1)
                                                {
                                           OLED_ShowCharKong(90,32,'Y',16);//开
                                                }
                                                else
                                                {
                                                OLED_ShowCharKong(90,32,'N',16);//关
                                                }

                                 }
                                 else if(MenueSlect == 13)//感光元件开关设置
                                 {
                                                if(GanguangFlag == 1)
                                                {
                                                        OLED_ShowCharKong(90,48,'Y',16);//
                                                }
                                                else
                                                {
                                                        OLED_ShowCharKong(90,48,'N',16);//
                                                }

                                 }
                                 else
                                 {
                                 }

                                 Bw_year = (tempqian*1000)+(tempbai*100)+(tempshi*10)+tempge;
                                 //OLED_ShowNum(0,48,AllSetNumber,1,16);
                                 //OLED_ShowNum(32,48,Bw_year,4,16);
                                 //RTC_Set(Bw_year,Bw_month,Bw_date,Bhour,Bmin,Bsec);  //设置时间
                     //RTC_Set(2023,3,3,3,3,3);  //设置时间

                         }
                         else
                         {

                                                                                 //if (RTC_GetITStatus(RTC_IT_SEC) != RESET)//秒钟中断
                                                        //if(SetFalg == 0)
                                                        //{
                                                        //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SEC|RTC_IT_OW);                //清闹钟中断
                                                                RTC_Get();//更新时间
                                                        //}

                                                                //if(timetemp!=calendar.sec)
                                                                //{
                                                                        //timetemp=calendar.sec;
                                                                        OLED_ShowNum(2,0,calendar.w_year,4,12);
                                                                        OLED_ShowNum(32,0,calendar.w_month,2,12);
                                                                        OLED_ShowNum(50,0,calendar.w_date,2,12);

                                                                        switch(calendar.week)
                                                                        {
                                                                                case 0:
                                                                                        OLED_ShowString(62,0,"Sunday   ",12);
                                                                                        break;
                                                                                case 1:
                                                                                 OLED_ShowString(62,0,"Monday   ",12);
                                                                                        break;
                                                                                case 2:
                                                                                        OLED_ShowString(62,0,"Tuesday  ",12);
                                                                                        break;
                                                                                case 3:
                                                                                OLED_ShowString(62,0,"Wednesday",12);
                                                                                        break;
                                                                                case 4:
                                                                                OLED_ShowString(62,0,"Thursday ",12);
                                                                                        break;
                                                                                case 5:
                                                                                OLED_ShowString(62,0,"Friday   ",12);
                                                                                        break;
                                                                                case 6:
                                                                                OLED_ShowString(62,0,"Saturday ",12);
                                                                                        break;
                                                                        }
                                                                        OLED_ShowNum(42,16,calendar.hour,2,16);                //8*16
                                                                        OLED_ShowNum(66,16,calendar.min,2,16);
                                                                        OLED_ShowNum(90,16,calendar.sec,2,16);
                                                                        OLED_ShowNum(42,32,Naozhonghour,2,16);                //8*16
                                                                        OLED_ShowNum(66,32,Naozhongminite,2,16);

                                                                        if(NaozhongFlag == 1)
                                                                        {
                                                                         OLED_ShowChar(90,32,'Y',16);//开
                                                                         if((calendar.hour == Naozhonghour)&&(calendar.min == Naozhongminite)&&(NaoxiangFlag == 0))
                                                                         {
                                                                                 //if(NaoxiangFlag == 0)
                                                                                // {
                                                                                     Music_ON;
                                                                                     NaoxiangFlag = 1;
                                                                                 //}

                                                                         }
                                                                         //else
                                                                         //{
                                                                         //  NaoxiangFlag = 0;
                                                                         //}
                                                                        }
                                                                        else
                                                                        {
                                                                        OLED_ShowChar(90,32,'N',16);//关
                                                                        }
                                                                        if(GanguangFlag == 1)
                                                                        {
                                                                                OLED_ShowChar(90,48,'Y',16);//
                                                                                if(GanGuang == 0)
                                                                                {
                                                                                  Music_ON;
                                                                                        LED0=!LED0;
                                                                                }
                                                                                else if(NaoxiangFlag == 0)
                                                                                {
                                                                                  Music_OFF;
                                                                                }
                                                                        }
                                                                        else
                                                                        {
                                                                                OLED_ShowChar(90,48,'N',16);//
                                                                        }

                         }

                        temperature=DS18B20_Get_Temp();
                        if(temperature<0)
                        {
                                OLED_ShowChar(0,16,'-',16);                        //显示负号
                                temperature=-temperature;                                        //转为正数
                        }else OLED_ShowChar(0,16,' ',16);                        //去掉负号

                        OLED_ShowNum(8,16,temperature/10,2,16);        //显示正数部分
                           //OLED_ShowNum(60+40+32,150,temperature%10,1,16);        //显示小数部分

}
void Naozhong_Set(void)
{

}
void Set_All(void)
{
    RTC_Set(Bw_year,Bw_month,Bw_date,Bhour,Bmin,Bsec);  //设置时间
    Naozhong_Set();

}

void FunDataShow(void)
{
                 OLED_ShowNum(40,16,Number,3,16);
                 OLED_ShowNum(40,32,ActNumber,3,16);
                 OLED_ShowNum(24,48,ADBuf,4,16);

}

int main(void)
{

        u8 t;

        delay_init();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smart_dev.init(SystemCoreClock/1000000);        //初始化USMART
        RTC_Init();

        //Adc_Init();
        OLED_Init();
        KEY_Init();
        MokuaiInit();
        OLED_ColorTurn(0);//0正常显示,1 反色显示
  OLED_DisplayTurn(0);//0正常显示 1 屏幕翻转显示

//        OLED_DrawPoint(0,0);
//        OLED_DrawLine(20,0,50,60);
//        OLED_DrawCircle(64,32,20);
        OLED_Refresh();
        t=' ';
        LED_ON;
        //OLED_ShowString(72,0,"Sunday   ",12);
                //OLED_Refresh();

        MainDisplay();
        while(1)
        {
                /*if(KEY_Scan(1) == KEY_UP)
                {
                OLED_ShowString(96,0,"HHH",16);//6*12

                }
                else
                {
                OLED_ShowString(96,0,"RRR",16);//6*12
                }

                OLED_ShowNum(0,16,KEY_Scan(1),1,16);
                OLED_ShowNum(16,16,KEY_Scan(1),1,16);
                OLED_ShowNum(32,16,KEY_Scan(1),1,16);
                OLED_ShowNum(48,16,KEY_Scan(1),1,16);
                OLED_ShowNum(64,16,KEY_Scan(1),1,16);
                OLED_ShowNum(80,16,KEY_Scan(1),1,16);*/
                /*if(FaultFalg == 0)
                {
                  KeyLedHandle();
                }*/
                KeyLedHandle();
                //LinData();
                FunDataRun();
                //FunDataShow();
                OLED_Refresh();

        }
}

软件源码

网友A(2020-06-20):
有没有proteus仿真

网友B:
感光用的什么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