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2个stc单片机的芯片的脚能共用吗?

楼主:
我有一个光耦信号源 同时把2个芯片脚和地导通,这样可以吗?还是中间需要加三极管?

网友A(2020-03-03):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光耦输出端就是一个三极管。

网友B:
在2个stc的芯片的IO脚都是输入情况下可以共用一个信号源。

网友C:
这要分几种情况:
1、是芯片的两个引脚都是输入,这是可以直接连接,只需要考虑前级的输出能力。
2、一个引脚是输入,一个是输出,可以直接连接。
3、两个引脚都是输出,这要看连接的上拉或下拉电阻是多大,是否超过芯片的输出能力;输出不同的时候要考虑互相之间的影响,是否会造成逻辑错误;如果开漏输出只需要考虑有没有逻辑错误就好;

网友D:
当然是可以的。共地、共电源Vcc都是可以的

网友E:
肯定是可以的啊,一起接地或者接vcc

网友F:
内部弱上拉,是可以结两个引脚的,但不推荐此种接法。规范化应该驱动两个三极管分别两个芯片的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