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r8t6不能被keil 5识别

楼主:
求大神拯救!!用keil 5调试stm32f030r8t6控制板时,不能被识别。仿真器是野火的。按网上的解决办法,是将芯片reset复位,可实现下载,但无法在线调试。有说是程序问题,随有stmcube生成空文件,依然是同样的问题。原理图部分是用的stm32f103r8t6的,但已经将stm32f030r8t6中不需要接地和接3.3V的PF引脚跳线出来。

网友A(2020-03-03):
keil5有没有装这块芯片的芯片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eil5有没有装这块芯片的芯片包

装了,刚开始识别成功过,之后就不能了,只能同复位来实现,可下载程序,不能在线调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eil5有没有装这块芯片的芯片包

装了,复位时可以识别下载,但不能在线调试

网友C:
你可以试试用ST下载工具,把MCU整片擦除,再打开keil看看。我遇过类似问题,一般跟你上一个烧录的程序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试用ST下载工具,把MCU整片擦除,再打开keil看看。我遇过类似问题,一般跟你上一个烧录的程序有关 ...

是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在配置IO口时,影响了SWD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