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302读取问题00:00

楼主(2020-03-03):
#include"delay.h"
#include"stc8.h"
#include"ds1302.h"
sbit SCK=P1^4;//DS1302的时钟引脚
sbit SDA=P1^5;//DS1302的数据引脚
sbit RST=P1^6;//DS1302的片选引脚

int m,h;
int readm(){return m;}
int readh(){return h;}
/****************************************************************************/
void ds1302_byte_write(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8;i++)//共8位
  {
   SDA=(bit)(temp&0x01);//送出一位(从最低位开始)
   SCK=1;//上升沿
   delay_ms(15);//延时
   SCK=0;//下降沿
   temp>>=1;//移位
  }
}

/******************************DS1302读字节****************************************/
unsigned char ds1302_byte_read(void )
{
unsigned char i,temp=0;
for(i=0;i<8;i++)//共8位
  {
   SDA=1;//数据引脚置位
   temp>>=1;//移位
   if(SDA)//读数据
   temp|=0x80;
   SCK=1;//上升沿
   delay_ms(15);//延时
   SCK=0;//下降沿
  }
return(temp);//返回数据
}

/***********************************************************************************/
void ds1302_write( 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 )
{
RST=0;//片选置0
SCK=0;//时钟置0
RST=1;//片选置位
ds1302_byte_write(add);//写地址
ds1302_byte_write(dat);//写数据
RST=0;//片选置0
}

/************************************************************************************/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 (unsigned char add)
{
unsigned char dat;
RST=0;//片选置0
SCK=0;//时钟置0
RST=1;//片选置位
ds1302_byte_write(add);//写地址
dat=ds1302_byte_read();//读数据
RST=0;//片选置0
return(dat);//返回数据
}

/****************************************************************************************/
void read(){
static int hh,mm;
   mm=ds1302_read(0x83);//读取分钟
   m=((mm&0x70)>>4)*10+(mm&0x0f);//转换为10进制
   hh=ds1302_read(0x85);//读取小时
   h=((hh&0x70)>>4)*10+(hh&0x0f);//转换为10进制
}

/******************************************************************************************/
void ds1302_init(void)
{
ds1302_write(0x8e,0x00);//允许写操作
ds1302_write(0x80,0x00);//初始化秒(00)
ds1302_write(0x82,0x00);//初始化分(00)
ds1302_write(0x84,0x12);//初始化时(12)
ds1302_write(0xc0,0x07);//初始化闹钟小时(07)
ds1302_write(0xc2,0x00);//初始化闹钟分钟(00)
ds1302_write(0xc4,0x00);//初始化闹钟开关(关)
//ds1302_write(0x90,0xab); //二个二极管加8K电阻充电
ds1302_write(0x8e,0x80);//写保护
}
/***************************************************************************************/
#include "stc8.h"
#include"delay.h"
#include"lcddriver.h"
#include"ds1302.h"
void main(void)
{

init();
ds1302_init();
while(1){ delay(2000);
diplaynum2(0,readh());//00
diplaynum2(4,readm());//00
}
}

哪个地方读错了怎么是00 00
求救

网友A:
这个东东网上大把现成的,下载一下对比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2020-05-03):
你好  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