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里为什么断开电源三相交流电机还在转

楼主(2020-03-03):
proteus里为什么断开电源三相交流电机还在转

网友A:
正常,proteus仿真和实物不一样,有的时候没仿真还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proteus仿真和实物不一样,有的时候没仿真还转呢

我需要用这个做卷帘门 需要停止,正传,反转

网友B:
你可以理解为他自带惯性,全部断电后它会转着转着就转速为零了。我做编码器电机测试也是这样,刚上电就自动转一下,然后逐渐停止,不影响你的实验

网友B:
正常,你可以理解为自带惯性,我做pr的编码器也是这样,刚上电就自己转,你不进行操作,它也会逐渐停止,不影响你的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理解为他自带惯性,全部断电后它会转着转着就转速为零了。我做编码器电机测试也是这样,刚上电就自动 ...

这玩意断了电根本不带停的.....成永动机了.....

网友C:
理解为他自带惯性,全部断电后它会转着转着就转速为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解为他自带惯性,全部断电后它会转着转着就转速为零了

他根本不会停,一直转 转速也不下降

网友D:
仿真和实际是有区别的 这个可以看成惯性,可以看成电机磁生电

网友E(2021-06-08):
单片机控制交流电机调速,怎么实现,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