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烧录程序成功,是不是说明最小系统没有问题

楼主(2020-03-03):
(无正文)

网友A:
是的,可以这样子说!

网友B:
不一定,有些情况烧进去了,但是没有输出,有些芯片烧坏了,烧进去了输出来是乱的

网友C:
不一定,看你是如何烧录程序的,用专门仪器烧录程序与最小系统无关

网友D:
能烧录成功只能说明程序通信那块没有问题,不好直接说明最小系统的问题,还需进一步的测试

网友E:
有些情况烧进去了,但是没有输出

网友F:
只能证明芯片通讯良好,但不能保证芯片在工作。

网友G:
测试的话一般会有一个专门的测试例程吧,烧入后就检查单片机能否正常运作。当然肯定也是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