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8位数码管显示DS18B20的数值

楼主:
使用51单片机,8位共阴数码管,1个锁存器 74HC573连接数码管的段选,1个锁存器 74HC573连接数码管的位选,温度传感器DS18B20连接P2^2.
数码管一直显示000.00,数值没有变换。找了好久没有找到问题,希望有老司机帮忙分析下。
  • /**************************************************************************************
  • *         DS18B20温度传感器实验                                                                                                  *
  • 实现现象:        具体接线操作请看视频。
  •                         下载程序后,在温度传感器接口处,按照丝印方向插好温度传感器,数码管就会显示
  •                         检测的温度值,
  • 注意事项:
  • ***************************************************************************************/
  • #include "reg51.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sbit dula= P2^6;
  • sbit wela= P2^7;
  • sbit Ds18b20Port=P2^2;
  • uchar DisplayData[8];
  • uchar code table[]={
  • 0x3f,0x06,0x5b,0x4f,
  • 0x66,0x6d,0x7d,0x07,
  • 0x7f,0x6f,0x77,0x7c,
  • 0x39,0x5e,0x79,0x71};//共阴数码管0-15
  • /*******************************************************************************
  • * 函 数 名         : delay
  •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
  • void Delay1ms(uint z)
  • {
  •         uint x,y;
  •         for( y=z; y>0; y--)
  •                 for(x=110; x>0; x--);
  • }
  • /*******************************************************************************
  • * 函 数 名         : Ds18b20Init
  •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
  • * 输    入         : 无
  • * 输    出         : 初始化成功返回1,失败返回0
  • *******************************************************************************/
  • uchar Ds18b20Init()
  • {
  •         uchar i;
  •         Ds18b20Port = 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         i = 70;
  •         while(i--);//延时642us
  •         Ds18b20Port = 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         i = 0;
  •         while(Ds18b20Port)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
  •                 Delay1ms(1);
  •                 i++;
  •                 if(i>5)//等待>5ms
  •                 {
  •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
  •         }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
  • /*******************************************************************************
  • * 函 数 名         : Ds18b20WriteByte
  • * 函数功能                   : 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 输    入         : 无
  • * 输    出         : 无
  • *******************************************************************************/
  •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 {
  •         uint i, j;
  •         for(j=0; j<8; j++)
  •         {
  •                 Ds18b20Port = 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                 i++;
  •                 Ds18b20Port = dat & 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                 i=6;
  •                 while(i--); //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                 Ds18b20Port = 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                 dat >>= 1;
  •         }
  • }
  •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Byte
  •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字节
  • * 输    入         : 无
  • * 输    出         : 无
  • *******************************************************************************/
  • uchar Ds18b20ReadByte()
  • {
  •         uchar byte, bi;
  •         uint i, j;
  •         for(j=8; j>0; j--)
  •         {
  •                 Ds18b20Port = 0;//先将总线拉低1us
  •                 i++;
  •                 Ds18b20Port = 1;//然后释放总线
  •                 i++;
  •                 i++;//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
  •                 bi = Ds18b20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                 byte = (byte >> 1) | (bi << 7);
  •                 i = 4;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                 while(i--);
  •         }
  •         return byte;
  • }
  • /*******************************************************************************
  • * 函 数 名         : Ds18b20ChangTemp
  • * 函数功能                   : 让18b20开始转换温度
  • * 输    入         : 无
  • * 输    出         : 无
  • *******************************************************************************/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
  •         Ds18b20Init();
  •         Delay1ms(1);
  •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 //        Delay1ms(100);        //等待转换成功,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就不用这个延时了
  • }
  •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TempCom
  • * 函数功能                   :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 输    入         : 无
  • * 输    出         : 无
  • *******************************************************************************/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
  •         Ds18b20Init();
  •         Delay1ms(1);
  •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
  •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Temp
  • * 函数功能                   : 读取温度
  • * 输    入         : 无
  • * 输    出         : 无
  • *******************************************************************************/
  • int Ds18b20ReadTemp()
  • {
  •         int temp = 0;
  •         uchar tmh, tml;
  •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tml = 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         tmh = 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         temp = tmh;
  •         temp <<= 8;
  •         temp |= tml;
  •         return temp;
  • }
  • void datapros(int temp)
  • {
  •            float tp;
  •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
  •                 DisplayData[0] = 0x40;           //   -
  •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                 temp=temp-1;
  •                 temp=~temp;
  •                 tp=temp;
  •                 temp=tp*0.0625*100+0.5;
  •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
  •          else
  •           {
  •                 DisplayData[0] = 0x00;
  •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                 temp=tp*0.0625*100+0.5;
  •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
  •         DisplayData[1] = table[temp / 10000];
  •         DisplayData[2] = table[temp % 10000 / 1000];
  •         DisplayData[3] = table[temp % 1000 / 100] | 0x80;
  •         DisplayData[4] = table[temp % 100 / 10];
  •         DisplayData[5] = table[temp % 10];
  • }
  • void DigDisplay()
  • {
  •         uchar i;
  •         for(i=0;i<6;i++)
  •         {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
  •                         case(0):
  •                                 P0=0xff;wela=1;P0=0xfe;        wela=0; break;//显示第0位
  •                         case(1):
  •                                 P0=0xff;wela=1;P0=0xfd;        wela=0; break;//显示第1位
  •                         case(2):
  •                                 P0=0xff;wela=1;P0=0xfb;        wela=0; break;//显示第2位
  •                         case(3):
  •                                 P0=0xff;wela=1;P0=0xf7;        wela=0; break;//显示第3位
  •                         case(4):
  •                                 P0=0xff;wela=1;P0=0xef;        wela=0; break;//显示第4位
  •                         case(5):
  •                                 P0=0xff;wela=1;P0=0xdf;        wela=0; break;//显示第5位
  •                 }
  •                 P0=0x00;
  •                 dula=1;
  •                 P0=DisplayData[ i];//发送数据
  •                 Delay1ms(5);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                 dula=0;
  •         //        P0=0x00;//消隐
  •         }
  • }
  • void main()
  • {
  •         while(1)
  •         {
  •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数据处理函数
  •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         }
  • }

网友A(2020-03-14):
有人帮忙看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