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可以使用keil单片机实现十分钟的延时吗

楼主:
我在网上搜索的都是延时几十毫秒,我想问下可以实现十几分钟的延时吗?应该怎么实现,程序是什么?在哪里设置

网友A(2020-03-03):
可以在延时中断里加变量记录中断次数,根据中断次数就可得到更长的延时时间。

网友B:
最简单的延时就是采用双层for

网友B:
最简单的延时是采用双层for(....)循环,既然可以实现几十毫秒的,多加几次循环就可以很轻松的实现,几十分钟的那种,不过这种循环消耗单片机的CPU时间,建议你去查一下定时器的用法,采用定时器中断来实现几十分钟的长时间延时。

网友C:
完全可以,keil下我用STC11F04E实现了高精度长延时(几百秒)。
1、先确认主晶振频率,并计算。计算方法没在家。
2、MCU主频用最大分频
3、每60S设一个计数变量,可以计分钟值了。

网友D:
多层循环 不断的重复

网友E:
C语言没学好吧,你能实现毫秒级的延时,循环一千次不就是秒级延时了吗?再循环六十次不就是分钟级的延时了吗?

网友F:
可以,循环就可以了

网友F:
可以,循环延时就可以了

网友G:
可以的,延时长的时间都是采用累加形式,不只是设置就可达到的

网友H:
延时函数精度不高,实在要用可如下操作: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char j=0;

        while(1)
        {
                dealy_10ms();        //延时10ms函数
                i++;
                if(i==30000)        //(30000*10/1000/60)=5分钟,每5钟j自加1次
                {
                        i=0;
                        j++;
                }
                if(j==3)        //相当于3*5=15分钟的延时
                {
                         //你想执行的语句

                }
        }
}

以上方法中,虽然dealy_10ms()延时了10ms,但一个while循环显然要大于10ms,这会产生误差,且延时函数本身也存在误差。

要提高精度的话可以用定时器来做累加,如果觉得精度还不够,可以用ds1302/ds3231时钟模块提供时间基准。通常对数据的采集往往需要时钟模块来配合。

网友I:
如果变量ms是1ms加1,那在ms加到1000的时候不就是1s了,就让变量s加1,在s加到300的时候不就是5min了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延时函数精度不高,实在要用可如下操作:以上方法中,虽然dealy_10ms()延时了10ms,但一个while循环显然要 ...

谢谢你,我想问下这个误差如果设置十分钟会有多长的误差

网友K:
用定时器中断,怎么做的电子时钟就怎么计时十几分钟,在延时的地方检测这个计时到了没有就行

网友L:
一个比较精确的方法(循环不是很精确):使用T0定时(16位,使能溢出中断,中断里让某个IO口翻转),翻转的IO口给T1计数(外部输入),这样相当于一个65536*2*65536=33bit的计数器。如果主频是12M(基本51单片机),(T0)一次就是1us,1us*2^33=2个多小时(嫌不够的话,就再串个定时器),区区10几分钟....

网友M:
可以的。嵌套,但是软件仿真的和实际的还是有出入的。需要自己调整。

网友N:
可以采取两种办法:
1、利用定时器延时,一次定时60ms,然后在定时器中断中设置标志变量,使这个标志变量从1开始加,一直加到10000,然后重新开始计数,就可以实现10分钟的延时。
2、利用延时函数,多次循环。

网友O:
用定时器可以实现,并且程序执行效率高

网友P:
完全可以你用库函数调用delay()给参数就行

网友P:
用滴答定时器也行,程序简单易理解

网友Q:
多层循环

网友R:
需要的话,延时一年都行。我用的是定时器中断,每1ms触发中断,这里就可以使用ms延时,然后ms>1000以后,s++,这就是秒延时,s>60了,min++,这就是分钟延时,当min>60了,hour++,这就是小时延时,这样就可以实现任意的延时了。

网友S:
多层嵌套就可以实现,想要精确就好好算算每条指令执行时间

网友T:
延时时间稍长就要用定时器,其他的都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