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型51单片机STC15F2K60S2与普通51单片机的区别

楼主(2020-03-03):
stc15f2k60s2系列单片机,是STC新设计的引脚排列,与传统的51单片机引脚是有区别的,所以,并不能直接替换的。而且它还有多种封装,传统的51单片机只有DIP40一种封。
但stc15f2k60s2系列单片机仍然属于51系列的单片机,因为它的内核是51机,指令系统与51机完全兼容。
除了这些还有哪些区别?

网友A:
ROM和RAM存储器大很多,15的还有EEPROM,中断多好多,有两个串口,每个IO口有4种工作状态,定时计数器工作设置的方式有1T和12T之分,没有13位计数的,T0就可以自动重装……,具体的真的要去看说明书

网友B:
亲多看手册,你就晓得了
不需要外部晶振和外部复位的单片机;大容量2K字节SRAM;双串口;高速10位8通道A/D转换器
T0-T2 三个定时器:EEPROM;CCP/PCA/PWM;SPI功能;

网友C:
官网辣么大宣传彩页木有看看吗。。。路过不要错过啊。多了好多硬接口外设。

网友D:
手册这样问题都有啊,花时间对比一下

网友E:
51与ARM比,怎么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