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片机温度显示程序为什么在开发版上能用但是protues上仿真失败?

楼主:
本人萌新一枚,在自学52单片机,求大神教教我

实验程序

网友A(2020-03-03):
只要开发板上能用就行,仿真不是万能的,protues就是入门用的。

网友B:
你的程序还普中的开发板,我用的普中的就是不行,其他版本的可以

网友C:
LCD温度表

网友D:
你的电阻R1 ,阻值要是4.7K的

网友E:
你看看仿真里面程序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F:
仿真里并不需要那个上拉电阻

网友G:
仿真不是万能的,protues就是入门用的。

网友H(2022-11-09):
接线问题吧,那上拉电阻要不要问题不大,E,RW,RS这几个接线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