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led灯显示程序问题

楼主(2020-03-03):
为什么P2接收了SBUF传过来的数据之后,单片机上led显示的情况和数据不一样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num;

void init()
{
        REN=1;
        SM0=0;
        SM1=1;//工作方式一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9600的波特率,
        TR1=1;
        EA=1;
        ES=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P2=num;            //led灯显示
        }
}

void time() interrupt 4
{
        num=SBUF;
        RI=0;                   //进入中断就说么已经接收到数据了
        SBUF=num;  //发送数据
        while(!TI);
        TI=0;

}

网友A:
接收的数据是什么?led灯显示的数据是什么?接收的数据存入num,num又由P2口输出,这一过程绝对是接收的数据与P2口输出的数据一致,在P2=num;这一条语句加上一个条件试试,只有当接收到数据就送一次数据到P2口,不要无限次送数据到P2口

网友B: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num;

void init()
{
        REN=1;
        SM0=0;
        SM1=1;//工作方式一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9600的波特率,
        TR1=1;
        EA=1;
        ES=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
}

void time() interrupt 4
{
        num=SBUF;
        RI=0;                   //进入中断就说么已经接收到数据了
        SBUF=num;  //发送数据
        while(!TI);
        TI=0;
        P2=num;            //led灯显示 0x00~0xff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的数据是什么?led灯显示的数据是什么?接收的数据存入num,num又由P2口输出,这一过程绝对是接收的数据与P ...

我电脑输入一个00的话,我希望SBUF接收到,传给num,让led=0x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试了,不行不管我发送什么数据,LED接受数据之后,只会亮那几个灯,不会变化

网友C:
在C语言中,数据类型是很严格。你定义num为整型int 为双字节。串口发送,接收数据一般只有8字节,P端口赋值为8字节。这可以编译通过,但并不能让你满意,期间编译器进行了数据类型自动转换。这个实验我也做过,在串口发送十六进制 00 估计能达到你的目的。

网友D:
我前几天刚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没有使用寄存器禁止优化的声明导致的,uint num;改为volatile uint num;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不行不管我发送什么数据,LED接受数据之后,只会亮那几个灯,不会变化

如果返回的数据是正确的就不是串口问题,检查P2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