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操作系统启动引导程序显示系统时间基于虚拟机汇编程序

楼主(2020-03-03):
如题 一个汇编语言写的计算机启动引导程序
基于虚拟机 启动BIOS 后显示系统时间

                org 07c00h ; 告诉编译器程序加载到7c00处

                mov ax, cs

                mov ds, ax

                mov es, ax

                mov ax, BootMessage   ;调用固定显示的字符串内容

                mov dx, 0

                mov cx, 15     ; 字符串长度长度 对应输入的内容

                call DispStr   ; 开始调用外部程序  调用显示字符串例程

                call TimeDisp  ; 系统时间显示

                call Keyboard   ; 接受 键盘指令程序

                jmp [        DISCUZ_CODE_1        ]nbsp;         ; 用于主程序暂停
                       ; 以上是基本的启动引导程序

DispStr:              ;显示字符子程序

                mov bp, ax     ; ES:BP = 串地址  BP堆栈指针寄存器

                mov ax, 01301h ; AH = 13 代表写字符串,  AL = 01h 游标形态

                mov bx, 000ch

                int 10h        ; 显示服务

                ret            ;子程序返回

NumDis:                ;数字显示子程序

                mov bh, al    ;  AL 装的为显示内容第一步 都是放入堆栈指针 高八位

                AND AL, 0F0H    ;与运算 清除低4位

                shr al, 4      ;右移位数 0补足 留下

                OR  AL, 30H   ;

                mov bl, 0fh

                int 10h      ;

                mov al, bh

                AND AL, 0FH

                OR  AL, 30H

                mov bl, 0fh

                int 10h

                ret

TimeDisp:

                mov ah, 04h    ;读取实时时钟日期

                int 1ah         ;执行中断 获取日期

                mov ah, 0eh

                mov al, ch

                call NumDis      ;显示century

                mov al, cl      ;cl 年

                call NumDis     ; disp 显示年

                mov al, 2fh     ;2fh 代表/

                int 10h         ; 显示 "/" 分隔符

                mov al, dh      ; dh 月份

                call NumDis     ; 显示月份

                mov al, 2fh

                int 10h         ; 显示 "/" 分隔符

                mov al, dl       ;dl 天

                call NumDis     ; disp 显示天

                mov al, 20h     ;空格

                int 10h         ; 显示空格

                                           ;开始显示时间

                mov ah, 02h   ;设定游标位置

                int 1ah       ;时钟服务

                mov ah, 0eh   ;读取实时钟

                mov al, ch      ; ch存储时间

                call NumDis      ;显示al中的时间

                mov al, 3ah     ;

                int 10h         ; disp ":"

                mov al, cl      ;cl存储分

                call NumDis     ; 显示分

                ret             ;时间显示完毕 退出

Namedisp:

                mov ax, MyName

                mov dx, 0100h

                mov cx, 6   ; 分对应我的名字长度

                call DispStr  ;调用字符显示

                ret

Keyboard:             ;键盘通信

                mov ah, 00h     ;读取字符

                int 16h   ;键盘服中断

                cmp al, 0Dh

                je Namedisp

                jmp Keyboard

BootMessage: db "System Time is:" ; 开机后显示的字符串内容
MyName: db "xxx xx"

times  510-($-$) db 0 ; 填充剩下的空间,使生成的二进制代码恰好为512字节

dw  0xaa55             ; 结束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