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芯片丝印第三行的字不同,有什么差别

楼主(2020-03-03):
以前买了个STC89C52RC的单片机,然后我去那个宝上买了个相同信号的  STC89C52RC芯片,想用新芯片替换原芯片将程序烧录进去,新芯片无法烧录
两者我查了下,信号相同,就是最底下一行不一致,两者有啥差别

网友A:
仅是生产批次不一样,在性能上基本没什么差异

网友B:
第一排字符表示型号,第二排字符表示最高时钟频率和封装形式,第三排字符表示生产代号和版本号。两者完全通用。有可能新买芯片并不是空白的,楼主用两根杜邦线把P1.0和P1.1插针连接到地再下载试试。

网友C:
生产批次不一样